[其他] iqos 3.0充电盒小拆,解决充电问题

楼主(2019-09-01):
iqos3.0突然充不上电了,充电盒按键显示都没有问题,以为是烟杆坏了,于是又买了一个烟杆,竟然还是充不上,确定了充电盒的问题,于是问题就简单了。

扣下侧盖,左下角有个螺丝

右上角里面有个螺丝

T6梅花螺丝

卸下螺丝取出机芯

壳子里全是灰,清理一下

取下充电座

问题找到了:充电座的触点上沾了一片烟丝,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装回收工。

网友:
高端工具。又看见有人用了。

网友:
只要和烟草沾上边,钱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2020-06-05):
5K+的阅读量,两个回复,肿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