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索尼WM-503/wm-505升级成透明大窗口的WM-504

楼主(2019-09-01):
        大家都知道SONY WM-504好贵好漂亮,其实503和505用的机芯尺寸和504一样,区别就在磁带仓门不同,这就简单了,DIY一个全透明仓门换上不就行了,简单的拆6颗螺丝就能搞定。

马上上图

网友:
耳机是452还是454?

楼主:
图片中的耳机是MDR-454

网友A:
外壳自己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自己打印的吗

是的,高精度打印技术

网友B:
ABS?脆么?透明度好,没变形?无加强筋
单色单调点,在一些部位加些装饰,同时有加强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脆么?透明度好,没变形?无加强筋
单色单调点,在一些部位加些装饰,同时有加强作用。 ...

完全参照原版复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全参照原版复制

硬度强度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度强度咋样啊

我看还行

网友(2021-03-05):
很棒,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