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根不一样的数据线

楼主(2019-09-01):
拆了根不一样的数据线,整体看来做工还不错,海伦牌没怎么见过。

网友A:
还有个芯片干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芯片干啥的呢

-我也不懂,会不会是快充升压?真不懂。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控制输出的,就是控制某条线有输出,剩下的没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芯片干啥的呢

苹果的破解IC吧.而且这牌子不是药吗?怎么会做数据线.

网友:
应该是充电定时开关,单片机控制mos管

网友:
看不懂,还有个按钮开关调啥用的?

网友:
歧视Android,只有苹果的是可以通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会不会是快充升压?真不懂。

应该是通断控制的计时芯片,指示灯大概显示时间,可能5到10个小时后切断,有一根好像有数据,其它的只是数据短接充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破解IC吧.而且这牌子不是药吗?怎么会做数据线.

应该是药厂定制的吧,下面还印着“盐酸左氧氟沙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