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变压器是废了 微波炉大变压器次级没电阻

楼主(2019-09-01):
附上金策示意图

网友:
次级电阻本身就很小。

网友:
请正确描述,倒是是电阻很小?还是电阻无穷大?

另外,请注意万用表的档位

网友:
恭喜楼主,你拥有一只超导变压器!一般变压器初级都有几欧左右的线阻,楼主这个竟然是无电阻!常温超导状态!

网友:
你量错了。。。。。。先找到灯丝线(电阻差不多20毫欧) 然后找到次级高压绕组  (单独的一个线和变压器外壳电阻几百欧左右)

网友:
这。。。超导体磁控管,可以通过无限大的电流,设计目的应该是模拟宇宙大爆炸的高温吧?

网友:
超量程,电阻无限大吗?

网友:
好像电阻档,测量电抗器电感器容易不准,LCR测试仪可能准一些,或者找个绝缘电阻测量表试试。

网友:
什么叫没电阻,不是一个2欧,一个无穷大吗?

网友:
你测错了吧。

网友:
档位换大的测,那边是高压。

网友(2020-06-16):
5楼正解,楼主测错了

网友:
给线序拍照,拆下变压器,连磁控管的两个线接市电,量初级电压即可,大概22V,无电压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