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日双温烙铁对比,正宗国产黄花对决日产白光

楼主(2019-09-01):
近来对随身烙铁有点兴趣,入手黄花和白光,看看它们的不同

楼主:
白光沉点,黄花也不错,机身兰色电木材料似乎,

楼主:
黄花线材,机身,防烫电木,套简镙冒,到烙铁头,做工质感都很好,秒杀宝工那款双温烙铁!缺点1,按钮手感差,只是个普通窝仔片四脚按钮,白光是欧姆龙工业微动,缺点2,烙铁芯30一60w,二线的发热芯串二极管,假双温,30w温度高达390度了,

楼主:
缺点3,最重要的是发热芯,第一次上电竞咯吱咯吱响,吓得敢紧断电,后查询说第一次是这回事,可见芯的质量堪忧,本就没打算它能用多久的,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好芯换了它,外型真不错

楼主:
日产白光984,100V☆,20一130w,网上做航模的兄弟从日本人肉背回的,

楼主:
为了能愉快的玩耍它,上了公牛家的反步兵雷.

网友A:
竟然是110v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110v的么

100V,日本的,110V是台湾电压,120V是美国的

网友:
110V电烙铁阻性负载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估计可以。

楼主:
我试了,220V串个4007,降到165.3V,110Ⅴ串后降到76V,

楼主:
调光灯用的可控硅更灵活

网友:
白光的价格应该可以两个以上黄花了吧

网友:
吆西,烙铁亚麻带

网友:
串个电容降压就行

网友:
白光的烙铁芯是焊上的?这是对寿命非常有信心呗

网友:
烙铁还是我们中国的好 鬼子只会造山寨害人

网友:
黄花是用个管子,可能是可控硅做开关的,白光那个开关是自锁的?

网友:
谢谢分享。。。。。从外观上,黄花闺女完胜。。。。。。

网友:
日本小双插,还有带开关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