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寿命用了6年的锌合金面盆下水器,却有一颗坚强的“芯”

楼主(2019-09-01):
       家中的弹跳式面盆下水器坏了,拆下一看,主体是锌合金材质,内部断裂。当年装修费没少给,结果被糊弄了。在TB上购买了304不锈钢弹跳式下水器,自己换,很顺利。发现废下水器的弹跳阀芯功能还是正常的,拆开看看。
准备丢弃的废下水器:

管内弹跳阀芯的固定支架断裂,无法进行按压关闭操作:

清洗一下,看得更清楚,材质是锌合金,固定支架腐蚀断了:

盖面及弹跳阀芯表面沉积的水垢不少,弹跳阀芯功能正常,这是开启状态:

这是弹跳阀芯关闭状态:

盖面也是锌合金材质,腐蚀同样比较严重:

取下弹跳阀芯、硅胶水密封圈,放在白醋中浸泡:

水垢被白醋溶解后,弹跳阀芯干净多了:

取下铜定位螺钉:

在内部弹簧作用下,分离开。内部有污物(当污物太多,会使阀芯失去功能,拆开清理即可):

把固定卡位针簧的小弹簧圈拔下

取下卡位针簧:

卡位针簧是304不锈钢,两端头部呈圆弧形,使得工作时与铜心形弧槽的磨损较小,耐用。下图是长端(定位端):

下图是短端(工作端):

小弹簧圈、压力弹簧的材质都是304不锈钢,很耐用:

下面看看卡位针簧(短针端、工作端)在心形弧槽中的运动路径(其原理与某些微型自锁按钮开关的机械结构原理相同),磨损也很小:

“全家福”图片,可以看见,除了锌合金盖面腐蚀外,其它零件没有腐蚀,质量还不错,功能正常:

装回去,留作弹跳阀芯备件,以后维修用吧
弹跳安装回去操作方法:1、先把压力弹簧装入阀体,稍用力将弹跳阀芯活动部分(心形弧槽端)装入,拧上固定铜螺钉。2、一只手把弹跳阀芯活动部分按到底(压力弹簧被压缩),另一只手把卡簧针(短端)挂到弹跳阀芯的心形弧槽里。然后慢慢松开压力弹簧的手,卡簧针会被慢慢拉入,直至把卡簧针另一端(长端)挂到小孔中。3、把小弹簧圈套回去,固定好卡位针簧即可
结束语:由于质量参差不齐,在弹跳式下水器中,弹跳阀芯也是容易坏的。每次按下和弹起,会有一定的磨损,当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按不下去了,特别是那些材质和工艺差的弹跳阀芯,就只有更换。 强烈建议,只对不锈钢材质的下水器的阀芯进行更换,没必要对锌合金下水器更换阀芯!当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弹不起来了,则可能是卡住或被异物挡住,可拆出弹跳阀芯清除异物。
谢谢观看!

网友:
龙头等水垢用废牙刷蘸点洁厕灵轻轻一刷就光亮如新再用清水冲洗一遍就好了。

网友A:
谢谢分享,没用过这种,家里是低端翻翻板下水器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没用过这种,家里是低端翻翻板下水器
等牙膏ing

还有翻板啊,直通空管加塞子那。

说实话就是翻板的拆了,板子自己换成硅胶塞子用。噗噗噗

网友:
这个自锁结构和按键开关原理一样

网友:
有点像8.5x8.5的电子元器件,按钮式自锁开关原理,利用凹槽和倒钩循环走动。手电筒反向开关,利用两种高度的倒钩步进移动,移动到低位断路,移动到高位接通。

网友:
锌合金的这玩意太坑了。

网友:
如果外壳用好料,这货也算良心了。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楼主教科书式拆讲很棒。
只是锌合金像一锅靓汤里的老鼠屎,大概锌合金成本低于铜太多的原因吧。

网友:
这样算是有“良芯”的下水器了

网友(2020-04-21):
谁发明的锌合金阀门坑人太多!

网友:
这个结构想起反坦克地雷多次压发引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