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sp3000游戏机不开机

楼主(2019-09-01):
朋友的一台PSP3000游戏机放着吃灰很久了,我就拿来玩玩,但玩了几次后开始开机难了,要搞几次才可开机。我就把机拆开,发现里有个电池裂了,电路板也有一点点,马上把那个电池拆下。找了一的电池接上,装上盖,开机,但一直不能开机了。请问我要查那里?请帮忙。

网友A:
换一节电池就可以了,PSP电池容易坏,主机一般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节电池就可以了,PSP电池容易坏,主机一般没事。

这个电池算是新的。但都是不行,请问有修这方面的高手吗?

网友(2021-12-02):
开机按键这块可以检查一下,按着开机键多插几次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