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跑RDT开卡之后,,重新开卡还要选择RDT吗?

楼主(2019-09-01):
我一个固态硬盘,跑RDT开卡成功了,跑圈测试也没有问题。。现在我想重新开卡,之前开的是128G,我怕不稳定,现在想刷成120g,还要选择RDT那一项吗。谢谢。

网友A:
肯定啊,你每一次都要参考RDT再进行开卡的。。。

网友B:
如果跑圈没问题的话可以不用再跑RDT了,直接参考runtime error开卡,坏块表还是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跑圈没问题的话可以不用再跑RDT了,直接参考runtime error开卡,坏块表还是原来的。 ...

参考RDT已经没有RDT记录了,,只能选择runtime开卡。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啊,你每一次都要参考RDT再进行开卡的。。。

第二次开卡提示没有RDT记录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次开卡提示没有RDT记录表了。

跑完RDT后第一次开卡选reference RDT bad,之后的所有开卡选reference run time bad。

网友:
跑完RDT后,连电脑不要短接ROM。

网友:
SMI的正常开完卡后好像不存RDT坏块的,你再开就没了

网友D(2019-12-16):
引用 网友C:
跑完RDT后第一次开卡选reference RDT bad,之后的所有开卡选reference run time bad。 ...

麻烦问下选reference RDT bad开卡后坏块数量还是不变,没有把rdt坏块算进去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选reference RDT bad开卡后坏块数量还是不变,没有把rdt坏块算进去是什么情况 ...

ECC值太低,例如设置20bit,RDT跑出来的ECC小于20就不会被记录。需要修改设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C值太低,例如设置20bit,RDT跑出来的ECC小于20就不会被记录。需要修改设定值。 ...

rdt跑出来130+

网友E(2021-09-01):
240g一般要跑多久,而且跑了一天了主控温度还是很高,但是闪存没什么温度,算跑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0g一般要跑多久,而且跑了一天了主控温度还是很高,但是闪存没什么温度,算跑完了么 ...

看电流

如果跑失败,或没完成,不影响,可以重新跑一次

一般看电流就知道是否结束了

如果跑结束了,就接上去开卡就可以了(关闭RDT模式开卡)

网友:
ps3111跑完rdt如何参考开卡呢

网友(2022-09-22):
麻烦问下RDT没过的话可以直接选2开卡么?

网友(2023-04-16):
PS3111怎么跑RD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