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评测附启动U盘制作方法

楼主(2019-09-01):
有幸获得KDATA金田32G高速U盘免费试用评测,在此感谢金田公司和数码之家论坛提供这个机会。平时主要使用U盘传数据,和手里的ADATA威刚32G不锈钢一体外壳USB2.0 U盘UV130 32GB、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对比评测一下,供坛友参考。活动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19

品牌介绍:
“KDATA/金田”品牌始于1993年,专注移动存储产品二十余年,历经3.5寸软磁盘、光盘、u盘、移动硬盘、3.0高速u盘、手机u盘等移动存储产品,2011年全球首创手机U盘,开创智能手机移动存储行业先河,2015年结合手机快充功能首创QC2.0快充手机u盘,把电脑、手机的移动存储和快速充电需求全面整合,功能强大体积小巧方便随身携带,开创移动存储行业又一个新的征途!金田公司目前拥有多个有很强创新能力的研发工程师,一直站在行业的前端精心耕耘,多年来拥有众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及创新产品,包括一些革命性的创新产品,已赢得部分国内外知名品牌的青睐!本次试用的是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

一、产品官方介绍

扩展资料:
USB技术自1993年以来已历经20多年的发展。第一代官方定义USB 1.0于1996年正式推出。它可为子通道键盘和鼠标提供1.5MB/s的低速传输速率,并在全速通道状态下实现12 MB/s的传输速率。在1995年,就已经有个人电脑带有USB接口了,但由于缺乏软件及硬件设备的支持,这些个人电脑的USB接口都闲置未用。1998年后,随着微软在Windows 98中内置了对USB接口的支持模块,加上USB设备的日渐增多,USB接口才逐步走进了实用阶段。USB 2.0问世于2001年,实现了最高480 MB/s高速传输速率的跨越式发展。USB 3.0的技术规范于2008年8月13日发行,其商业产品预计于2009年或2010发行。USB 3.0新增了5个触点,两条为数据输出,两条数据输入,采用发送列表区段来进行数据发包,新的触点将会并排在目前4个触点的后方。USB 3.0暂定的供电标准为900mA(USB 2.0供电标准为500mA),将支持光纤传输。USB 3.0的设计兼容USB 2.0与USB 1.1版本,并且使用了更有效的协议来节约能源。2010年,USB 3.0终于上市。USB 3.0是用于计算机连接的通用串行总线(USB)标准的第三个主要版本。除了其它改进之外,USB 3.0还增加了一种被称为“超高速”(SS)的全新传输模式,能够实现高达5 GB/s(625 MB/s)的数据传输速率,是USB 2.0 480 MB/s(60 MB/s)这一高速模式的十倍多。除了USB 3.0电缆上使用的连接器不同之外,各种USB 3.0连接器还有区别于2.0版本的蓝色端口或插头上的SS大写字母。名为USB 3.1的后续标准已于2013年7月推出,可提供高达10 GB/s的传输速率(1.25 GB/s,称为“SuperSpeed+”),与Thunderbolt的第一个版本在速度上势均力敌。

USB接口有三种:USB1.1,USB2.0和USB3.0。理论上USB1.1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2Mbps,而USB2.0则可以达到速度480Mbps,并且可以向下兼容USB1.1。USB3.0传输速率是USB 2.0十倍,USB2.0的速率为480 Mbps,而USB 3.0则可达到4.8 Gbps。当然,很多设备不需要如此高的速率,但硬盘和读卡器等设备对速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与USB 2.0相比,USB 3.0将更加节能。此外,USB 3.0具有与旧版相兼容标准,支持通用 I/O 的接口,并将进行优化以降低能耗,同时改善计算机、消费者产品和移动产品领域的协议效率的产品,支持快速同步移动能力,能够同时支持光学和数字组件规范,并具传统 USB 技术易用性和随插即用的特性。Mini USB 3.0有接口将分为A、B两种公口(Plug),而母口(Receptacle)将有B和AB两种,从形状上来看,AB母口可兼容A和B两种公口,同时可以看到,3.0版公口的针脚是9针,而2.0则是5针。为了向下兼容2.0版,USB 3.0采用了9针脚设计,其中四个针脚和USB 2.0的形状、定义均完全相同,而另外5根是专门为USB 3.0准备的。

USB 3.0的标准A型接口可向下兼容USB 2.0/1.1,其尺寸大小是一致的,但是这两种接口还是非常好区分的:
观察颜色法:为了与USB 2.0作出区分,USB 3.0 Primoter Group推荐业者在USB 3.0接口中采用蓝色的基座,USB2.0通常是白色或黑色,可以从颜色上加以区分;
观察触片法,这种方式更加谨慎,USB 2.0仅具备4pin金属触片,而USB 3.0则为9pin触片,前面4pin与USB 2.0是一至的,后方的5pin则为USB 3.0专属。
至于USB 3.0的B型接口就更好区分了,USB 3.0标准B型接口尺寸比USB 2.0的更大,上部较为突出,容纳新增的5pin触片。
观察标识法,USB 3.0的标识如下图,“SS”代表着“SuperSpeed”,在USB 3.0接口部分都会有该标识。此外,USB 3.0线缆由于增加了路线,故亦会比USB 2.0线缆稍粗。

相关链接:
USB 3.0

楼主:
二、拆箱评测

快递使用纸盒包装,产品外面罩有一快递袋,起到一定防潮、固定作用。

U盘使用塑料盒包装,有防伪识别、二维码,随盘附送了一根挂绳。

U盘外壳主体使用硬塑料材质,盘帽和盘体衔接处使用帽盖锁结构,可防止盘帽脱落,刚开始使用时有些紧;标准的9针USB 3.0版公口接口,采用标准的蓝色基座;带有写保护开关,可以防病毒、防误删,可用来制作装机启动U盘;有工作指示灯,待机时长亮红灯,读写数据时,红灯闪烁。

和ADATA威刚32G不锈钢一体外壳USB2.0 U盘UV130 32GB、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外观对比一下。
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使用的是硬塑料材质,有写保护开关带工作指示灯;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使用的铝合金材质,有隐形工作指示灯,待机时无显示,读写数据时,红灯闪烁;ADATA威刚32GU盘USB2.0 UV130 32GB使用防不锈钢材质(店家介绍是锌合金材质),不带工作指示灯。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使用的标准USB 3.0接口,各种USB母口插拔顺畅,不受限;ADATA威刚32GU盘USB2.0 UV130 32GB接口是非标准接口,比标准USB接口长宽各大了一点点(估计大约在0.3mm左右),一般USB母口插拔起来比较紧,带屏蔽罩的USB母口无法插入,和标准USB接口对比,目测不是很明显,但是插拔时就很明显了。

U盘读写速度除了和U盘自身有关,和其使用的平台也有很大关系。平时主要使用U盘传数据,操作平台WindowsXP,所以,选择WindowsXP平台,USB2.0模式下评测。
使用旧版ChipGenius芯片精灵不能检测到信息,使用2019年秋季新版发布的v4.19.0723 v4.18 0203版检测的信息,用的银灿IS918M主控,美光MLC闪存。

银灿IS918M主控,美光MLC闪存。

格式化前后容量对比。

注:通过这种评测方法,可以大体知道存储设备基本信息、读写速度、是否扩容,对存储设备有个初步了解。新出的U盘往往使用的较新的量产工具和固件,没有特殊情况,手头没有最新量产工具和固件的话,不建议量产。

下面对三款U盘在WindowsXP平台,USB2.0模式对比测试,左边ADATA威刚32GU盘USB2.0 UV130 32GB,中间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右边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点击可看大图。

格式化前

格式化后

在PC端写保护测试:

将写保护开关置于写保护状态,在PC端复制文件,会提示无法复制;将写保护开关置于非写保护状态,读写正常;写保护功能测试正常。
在手机端写保护测试:
将写保护开关置于写保护状态,使用OTG连接U盘后,开始工作指示灯闪烁,几秒后长亮,没有正常连接通知提示,手机端无法找到U盘,估计是当成无法正常加载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拔下U盘后,有已移除SD卡通知提示。将写保护开关置于非写保护状态,使用OTG连接U盘后,开始工作指示灯闪烁,几秒后长亮,有正常连接通知提示,手机端可找到U盘,读写正常;写保护功能测试正常。

楼主:
三、实际应用
写保护U盘在防病毒、防误删方面作用很大,下面介绍一下制作开机启动U盘的方法,启动U盘制作软件使用“优启通 v3.3.2019.0605(2019.06.06 发布)”。
优启通(EasyU,简称EU)是IT天空精心打造的一款系统预安装环境(PE),它具有简约、易操作等特点,使用起来十分人性化。以U盘作为使用载体,空间更为充分,携带更为方便。同时整合各种装机必备工具,并结合IT天空数款自研软件,有效提高系统安装效率。
定位:优启通定位于一线装机技术员、系统工程师和系统维护人员,在广泛兼容、稳定耐用、快速启动、体积小巧等多方面找到一位最为合适的平衡点。优启通的打造过程结合了大量一线工作者的经验与需求,并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尽一切可能贴近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倾力将优启通打造为一线装机工程师们的利刃。
硬件支持:采用经过优化的U盘三分区方案,同时支持BIOS(Legacy)与UEFI两种启动模式。结合IT天空PE方面一贯的“双PE分治”理念,两个PE分别接管不同的硬件范围,可在支持主流硬件的基础上,同时兼容以往多数旧硬件。U盘PE所在分区于系统下自动隐藏,PE区与数据区分别独立,便于使用者对数据的各项操作。

下载启动U盘制作软件最新版“优启通 v3.3.2019.0605(2019.06.06 发布),文件使用的7z压缩格式,可使用WinRAR解压缩,释放到一个目录内,运行EasyU_3.3.exe,按照提示操作即可;可以选择写入模式(较大容量U盘推荐使用USB-HDD默认模式)、分区格式(如果使用超过4G以上的文件推荐使用NTFS默认格式)、择添加PE壁纸(外部选择添加PE壁纸)。制作完成后,还可以模拟测试制作的启动U盘,查看制作的启动U盘分区格式。
注:文件下载后,注意校验一下MD5、SHA1、CRC32值;推荐使用MD5校验工具:Hash v1.04 免费版。

使用优启通制作的启动U盘,在PC端,不能显示EFI分区,EasyU主分区读写正常。

制作好的启动U盘,可以根据所用电脑硬件具体情况进行模拟测试。

制作好优启通启动U盘后的信息

优启通启动U盘制作前后信息
使用DiskGenius查看U盘信息

制作优启通启动U盘前的信息

制作优启通启动U盘后的信息

可以将装机系统镜像文件拷至EasyU主分区,供装机使用。

使用优启通制作的启动U盘,在手机端,使用OTG连接U盘后,只能显示EFI分区,读写正常,其它分区不可见。

扩展资料:
UEFI启动与BIOS启动有何区别:
  UEFI启动是什么意思?
  通俗的说,新的主板引导初始化的标注设置,相对于BIOS来说的,以前的U盘引导都是针对BIOS的,没法在UEFI主板上引导UEFI的文件到PE里,也有的PE把这个精简了。UEFI全称“统一的可扩展固件接口”,是一种详细描述类型接口的标准。这种接口用于操作系统自动从预启动的操作环境,加载到一种操作系统上。
  UEFI启动是一种新的主板引导项,正被看做是有近20多年历史的BIOS 的继任者。顾名思义,快速启动是可以提高开机后操作系统的启动速度。由于开机过程中UEFI的介入,使得Windows 8的开机进入系统的方式将不同于传统的开机流程。在SSD颠覆了电脑开机慢的问题之后,UEFI+Win8很有可能再一次颠覆我们对于开机速度的概念。
  那么UEFI启动对比传统的BIOS,它具有哪些启动优势呢?希望大家看完后也能对UEFI启动有个新的认识,首先我们来看看UEFI的运行流程。
UEFI启动对比BIOS启动的优势有三点:
  第一:安全性更强
  UEFI启动需要一个独立的分区,它将系统启动文件和操作系统本身隔离,可以更好的保护系统的启动。即使系统启动出错需要重新配置,我们只要简单对启动分区重新进行配置即可。而且,对于win8系统,它利用UEFI安全启动以及固件中存储的证书与平台固件之间创建一个信任源,可以确保在加载操作系统之前,近能够执行已签名并获得认证的“已知安全”代码和启动加载程序,可以防止用户在根路径中执行恶意代码。
  第二:启动配置更灵活
  EFI启动和GRUB启动类似,在启动的时候可以调用EFIShell,在此可以加载指定硬件驱动,选择启动文件。比如默认启动失败,在EFIShell加载U盘上的启动文件继续启动系统。
  第三:支持容量更大
  传统的BIOS启动由于MBR的限制,默认是无法引导超过2.1TB以上的硬盘的。随着硬盘价格的不断走低,2.1TB以上的硬盘会逐渐普及,因此UEFI启动也是今后主流的启动方式。

总结:
再次感谢金田公司和数码之家论坛提供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免费试用机会。主要针对平时使用环境进行的评测,个人认为,试用效果还不错,尤其是写保护功能,在防病毒、防误删方面作用很大。U盘的好坏,除了读写速度之外,稳定性更重要。路遥知马力,希望可以用的久一些吧!

附:ChipGenius芯片精灵2019年秋季新版发布 v4.19.0723(2019-07-23更新)

MD5校验工具:Hash v1.04 免费版

相关链接:
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免费试用评测
ADATA威刚32G U盘UV130 32GB简单评测
ChipGenius芯片精灵2019年秋季新版发布 v4.19.0723(2019-07-23更新)
优启通 v3.3.2019.0605(2019.06.06 发布)

补充内容 (2019-10-6 23:33):
使用优启通制作的启动U盘,在手机端,使用OTG连接U盘后,只能显示EFI分区,读写正常。其它NTFS分区不可见。使用FAT32分区格式,则在手机上可正常读写

网友A:
作为系统安装盘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系统安装盘还是可以的

使用优启通制作的启动U盘,在PC端还有28G可用空间,空间足够放置多个版本的系统镜像文件和应用程序。

网友:
很详细的评测~

网友:
接触电阻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热缩膜热缩后固定的很紧,平时使用时,正极是挤压式接触方式,一般测试正常连接后再热缩,不会出现接触问题。

楼主(2019-11-30):
引用 楼主:
三、实际应用
写保护U盘在防病毒、防误删方面作用很大,下面介绍一下制作开机启动U盘的方法,启动U盘制作软 ...

ADATA威刚32G不锈钢一体外壳USB2.0 U盘UV130 32GB、KDATA金田32G高速U盘GF31H USB3.0 32GB、KDATA金田32G写保护高速U盘KF218 USB3.0 32GB三款U盘使用睿登AT34 USB3.0彩屏测试仪在WinXP下测试的工作电流:
ADATA/待机电流0.048A/写入0.070A/卸载0.000A;
KDATA/待机电流0.072A/写入0.112A/卸载0.000A;
KDATA_WP/待机电流0.048A/写入0.080A/卸载0.0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