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汉研28II(AV4) 万用表REL键无效,厂家的回复

楼主(2019-09-01):
用过汉研28II  或者AV4  的都知道REL键是个摆设,不起作用!我咨询了厂家,厂家告诉我,我用的可能是老版本,新出厂的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我的汉研28是16年产的!唉

楼主:
电子邮件回复如下

网友:
这就完了?厂家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
汽车要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召回?

网友A:
那可否返厂升级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否返厂升级固件呢?

厂家还没回复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得更换牛屎芯片吧,做成主板的牛屎还能刷固件吗?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还没回复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得更换牛屎芯片吧,做成主板的牛屎还能刷固件吗?不太清楚! ...

接着问问厂家怎么个处理方案,现在万用表市场竞争激烈,只要牌子还在,基本上连低端入门级万用表都可以返厂免费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还没回复我,估计可能性不大,得更换牛屎芯片吧,做成主板的牛屎还能刷固件吗?不太清楚! ...

两个芯片都预留有烧录接口,应该很容易升级固件的。

楼主:
关于早期版本如何处理,厂家给我回复了,可以寄回厂家维修!

网友:
这厂家服务还可以,不错不错。

网友:
邮费会不会比表本身的价值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早期版本如何处理,厂家给我回复了,可以寄回厂家维修!

外销版本,AV4能寄回去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销版本,AV4能寄回去升级吗

你给厂家发个邮件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给厂家发个邮件问问

发邮件希望能回复吧

补充内容 (2020-7-23 17:23):
厂家可以寄回去升级

网友C(2024-11-29):
2024快结束了,还有人玩这块表么?某鱼上收了一块,REL PEAK不行,就联系厂家给寄回去修了
根据寄回来的痕迹看,换了右边的芯片,给弄了个板载牛屎芯替换的。目前测量各档位正常,REL功能修复,peak也没问题了。精度也请他们帮忙做了校正。

10M电阻,拍摄角度问题,以为没有了,今天更换三极管  DC-DC电容仔细看了下还在

网友:
厂家同意了,发回去看看。

网友(2025-04-04):
引用 网友C:
2024快结束了,还有人玩这块表么?某鱼上收了一块,REL PEAK不行,就联系厂家给寄回去修了
根据寄回来的痕 ...

这块表咸鱼有一些,二手成色还挺贵,hy-19e,记得让发货前测试各档,做工还行不过缺少防浪涌设计,所有档位都依靠表盘切换输入,ptc距离ic过近,常规的压敏电阻无法保护换挡区域,需要将ptc位置前移并并联三个mov

网友:
两大坨牛屎,看着都恶心!

网友:
这就是国内推崇的互联网思维,快速推出带有Bug的产品,然后,修正老bug,产生新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