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捷老路由器FW54R如何设置桥接

楼主(2019-09-01):
如题,家里有台闲置多年的老路由器,迅捷FW54R,想废物利用放在客厅做个无线桥接或中继。但是路由器太老了,不知道如何设置,设置界面里只有个bridge选项,但是貌似没用。不知哪位老哥能指点下。M币50感谢~

网友A:
老的路由器的无线桥接模式,是要双方路由器都支持这个模式的前提下才能设置的,有些还限制同型号的才能设置,挺麻烦的。
这个模式在现在的大多数路由上基本都不可用了
方法大致是双方设置桥接,然后互相把对方的MAC地址填进去,保持相同的无线信道(不能用自动),相同的无线密码。
设置完毕后,副路由就不可见了,你连接上的直接是主路由,在此之前需要把副路由的ip地址改成和主路由不一样的网段以避免冲突。
而且你这个路由器看上去并不支持中继(Repeater)模式(有这个模式就能蹭别人网,现在很多都支持)。

还有,无线实际最大速度约为连接速度的一半,54Mbps的一半只有20多Mbps,也就是2M/秒,这个速度即使看某些高清视频都够呛,更别说下载了
而且做了桥接,速度还要降一半(双向收发了嘛),10Mbps的网,你觉得够用么?
所以要么有线连接(LAN-LAN然后作必要的防冲突设置,但即便如此老路由的最大速度一般也就是70Mbps,到不了100的),要么放弃

结论:建议买个新的,实在要用,也建议有线桥接

网友:
就是选择桥接,两个路由器互相输入对方MAC

网友:
这个真不行,除非你刷固件!有款英文固件貌似能wds,不能w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的路由器的无线桥接模式,是要双方路由器都支持这个模式的前提下才能设置的,有些还限制同型号的才能设置 ...

感谢坛友写了那么多~这个路由器有个2m网速足够了,只是满足偶尔在客厅上网的需求,因路由器在房间,客厅信号很差,有时候网页都打不开,所以想废物利用下

网友:
11n都不支持,还是不要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