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前几天求助的电脑电源烧保险问题

楼主(2019-09-01):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一个全汉的TFX结构电源不知道坏在哪里”后来发现电源上整流桥后接的第一个mos管16N50好像短路,拆开后用表量了一下结果如下,D和S两边双向量的电阻都是0.2Ω

是不是说明这个已经坏了,我手里也没有相同型号,我手里有个20N60C3 是不是能替换这个16N50呢,但是个头好像有点大。要不就淘宝买一个

网友A:
先把3个脚短接下,再量一次

网友:
一般功率开关管烧了的话,连带周围的器件也大都会烧,要一并检查。

不会修就再买个吧

网友:
不会修的话还是别搞,随便换个上去,再通电说不定把后面的都炸了,修东西不是随便换的

网友:
往往不是烧一个那么简单,最好找个相似的电路图,测一下其他相关元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
找个师傅看一下,还有坏件。

网友:
不能换    20n60c3是带阻尼 15n50 15A500耐压不带阻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3个脚短接下,再量一次

正反都直通了不用短接放电测了,肯定挂了

网友:
烧管子了,保护电阻,整流桥,驱动IC等都得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换    20n60是带阻尼 15n50 15A500耐压不带阻尼

好的谢谢,我本以为大电流电压的能换呢,看来要买个相同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反都直通了不用短接放电测了,肯定挂了

好的MOS管只要给栅极充电,就能保持很长很长时间的导通,这是正反都是直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本以为大电流电压的能换呢,看来要买个相同型号了

是20n60C3 带阻尼 20n60是不带阻尼可以代换15N50 刚才发贴没注意 XXNXX系列都是大带小 第6位还有型号时就要注意是否有别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20n60C3 带阻尼 20n60是不带阻尼可以代换15N50 刚才发贴没注意 XXNXX系列都是大带小 第6位还有型号时就 ...

恩,就是怕有些别的功能,如果只是大小我认为应该不会出问题,后面带了个C3,我还是不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