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希捷1T移动硬盘拆解(SeaGate SRD00F1)

楼主(2019-09-01):
同事送了一块希捷3.0 1T移动硬盘,连电脑不显示盘符,但右下角弹出发现新硬件,属性硬件里也能找到希捷硬盘。
不知是硬盘盒电路板坏,还是硬盘上的电路板有问题,因为硬盘有转动。先拆为快。

网友:
为何不把硬盘直接接电脑测试先

网友:
先换个硬盘盒,也许只是硬盘盒的事情呢..?不一定就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接入电脑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嗯,拆开看看再试

网友A:
幸好还没拆开……

网友:
属性硬件里也能找到希捷硬盘,可能是硬盘盒电路板坏

网友:
先耳朵叭硬盘上听声音,如果是磁头或硬盘片坏了声音通常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好还没拆开……

全密封,想彻底拆开也是很难的事,也得费点劲。
N年前的硬盘我倒拆开过一个,盘片像个CD盘一样。

网友:
不是集成接口的,不错

网友:
幸好不是集成接口的一体盘,SATA接口可以很方便的测试或者换个盒子

网友:
说别的没用,插电脑是试试或换个硬盘盒试试

楼主:
直接连台式机,还是老样子。能看到硬件接入,看不到盘符。

网友B:
可惜了,别拆保修尚在。

你这是真盘,至于显示的型号不用管,希捷的产品就这样,那是对应外包装上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别拆保修尚在。

你这是真盘,至于显示的型号不用管,希捷的产品就这样,那是对应外包装上的型号, ...

手快了

网友(2020-01-18):
楼主拆解详细,好评

网友:
设备管理器也没有吗?

网友C(2020-03-27):
楼主,我的移动硬盘状况和你的一模一样,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修好没?

网友(2020-06-19):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移动硬盘状况和你的一模一样,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修好没?

你的问题解决了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