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超低功耗LDO的异常问题

楼主(2019-09-01):
       在一个自行设计的LED台灯项目中,使用了STC15W204S作为控制芯片,使用XC6206的3V型号将3.7V锂电的电压变为3V给MCU供电。MCU平常是能被外部中断唤醒的掉电模式,配合这个LDO的低功耗特性,待机电流可以做到小于20uA,适合电池场合应用。
       但是,当烧录了固件后,一切似乎都能按照设计去工作,结果发现突然灯灭了,检查发现MCU供电只有0.6V左右了,LDO好像还有点发热。查来查去最后更换LDO又解决了。可是新换的LDO没分钟又挂了。故障一样,LDO没有输出只有0.8V,现在是第三片还活着,把输入和输出退藕电容并联了2个好像问题没那么明显了,但是在工作几分钟又发现了稳压输出由额定值3V变成了3.5V失去了稳压能力。
       异常似乎是突然的,在工作中突然暴毙导致灯突然熄灭,或者在开灯一瞬间突然没有输出,灯闪了一下就熄灭。而LDO的突然没有输出不一定是损坏了,很多时候突然无输出使得系统掉电后它自己输出又恢复了,但会在某一次输出消失后彻底暴毙。
      根据故障猜想,可能是系统内部用于LED驱动的DC-DC电路制造的浪涌电压使得LDO损坏,所以尝试加强了退藕,但是好像没有用,又好像有点用。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基本排除PCB虚焊问题,因为通断测试正常,用手轻微弯折PCB也不会复现故障。唯一复现故障的方式是等它自己出现,或者手动多次开关灯,在开灯一瞬间有较小几率就会出现。

网友A:
就楼主的描述,谈谈个人建议:
1、请向采购确认6206的来源,现在市场上的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如果可以,建议采购换一家供货商或向指定的厂家采购,确保不是IC的问题。
2、建议实验时用数字示波器监测6206的输出端,看看能不能抓到尖峰脉冲,如果有,再找来源。
3、出问题的批次的6206,直接用洞洞板搭个厂家手册电路,负载使用纯电阻,试验连续工作一两周,以确认6206本身质量有无问题。
4、在实验室里,原来的6206换1117-3.3,看看会不会出问题,同时可以验证单片机部分工作是否正常,同时等新的6206到货和第3条的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楼主的描述,谈谈个人建议:
1、请向采购确认6206的来源,现在市场上的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如果可以,建议 ...

目前就是家里的小作坊级别闹腾,示波器暂时没有。不过你说的对,要确定货源。
看看之后再买一点样品试试。
最烦的就是这种软故障,幽灵一般,难以把握。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现在厂家太多,质量都不一样,换一家或几家试试,另外换1117试试,或者直接串联几个二极管,另外说这片子不用稳压也可以的吧

网友:
我也买过一批6206,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以为是我自己焊接的时候烧坏了,后来换了一个6206才好

网友:
3脚对地并联一颗5v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现在厂家太多,质量都不一样,换一家或几家试试,另外换1117试试,或者直接串联几个二极管, ...

因为MCU同时负责PWM调光,所以自身电平要稳定。AMS1117自身静态电流太大,容易放完电池。为了电压稳定,二极管也不可行。

网友:
确实比较诡异,

网友:
stc15W不是可以宽电压嘛?直接接锂电池不是更好 休眠功耗能更低
6206我有过不少,没遇过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假货惹的?

网友C:
用比较器做ADC,测量供电电压,省掉LDO

网友:
6206假货多了去了,可以100%确定是假货了,然后STC如果不做电压检测的话直接用电池供电,如果需要电压对比,15系列有比较器,能凑合作为低电压检测

网友:
我也用过好多 6206 了(丝钱 662K), 还真没有正常使用坏掉 的。。。

网友:
ldo输出接104容易引起震荡,把104 和2.2u去掉换一个10u铝电解电容试试,或者 mlcc串个1-2欧电阻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用7130呢,一样是LDO,但是耐压稍微高一点,

网友D:
我备了10来只3.3V和1.8V,是TOREX(特瑞仕)公司的,到现在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备了10来只3.3V和1.8V,是TOREX(特瑞仕)公司的,到现在还没用过

那只能祝你好运。有跟我类似经历的人,他说跟负载有关。MCU的某些活动可能干扰它不能工作。

网友:
用1117是检验6206是否质量不好,并不是要用1117
用二极管是防止反向浪涌电压击穿6206的!
不能用二极管,只能用耐压更高的LDO

网友:
把6206的输入电容去掉。或者用0.1u。。后面可以增加到10umlcc。或者钽电容100u以内随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祝你好运。有跟我类似经历的人,他说跟负载有关。MCU的某些活动可能干扰它不能工作。 ...

6206的入口出口加0.1的电容试试,电容紧靠6206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比较器做ADC,测量供电电压,省掉LDO

这是最好的办法,论坛里还没有人出用比较器做ADC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