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米电风扇电池组拆机

楼主(2019-09-01):
续前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953

把电池撬开了,卡扣也破了,打开看是两串两并的电池,粘的很牢,没翘出来,把板子翻起来,大家直接看吧。
测量了电池组的电压,两组都是4v,都很好,但是测电池端就只有1.几了,看来是板子坏了,这我就不会修了,有会修的坛友么

网友A:
四节电池标12V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节电池标12V是什么鬼

4个是两串两并8V,然后升压到12V,接220到风扇底座上输出是12.7V,拔掉测就只有1.几伏了

网友B:
用了多长时间,插电不用电池 风扇可以用吧,小米就这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多长时间,插电不用电池 风扇可以用吧,小米就这质量。。。。

一年,刚过保俩月,还不支持送修,我说我已经知道是电池坏了但是不能提供电池,也不提供送修服务,只能售后上门检测,确认电池问题后再给你申请电池,再上门给你换,问了说上门检测也要收费,换电池也要收费,加起来估计小两百没了,还不如就这样不带电池用了

网友C:
个人觉得板子可能没坏,这个电池看着是有通讯的?,必须接到底座控制板才能输出12v,拆下来就是1.x付,建议用充电器单独对电芯都充满电,再接到底座控制板上试机。
如果这样还不行,才能判断电池板坏了

网友D:
3.7*4=14.8V,应该是正常的啊!除非是电路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板子可能没坏,这个电池看着是有通讯的?,必须接到底座控制板才能输出12v,拆下来就是1.x付,建议 ...

可以看我的风扇拆机贴,上面有插220和不插220测量风扇底座的电压值,插上220测是12.7v,不插电源就只有1.几v。应该是板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7*4=14.8V,应该是正常的啊!除非是电路系统有问题?

但是电池是两串两并的,不是四串的,b+和b-之间是8.0V,然后和中间点量都是4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池是两串两并的,不是四串的,b+和b-之间是8.0V,然后和中间点量都是4v。 ...

你不懂维修的找服务,否则查IC或相关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年,刚过保俩月,还不支持送修,我说我已经知道是电池坏了但是不能提供电池,也不提供送修服务,只能售 ...

过保就不修了,楼主你直接买原厂电池配件吧,价格还行

网友:
生态链加盟企业多了以后,小米的生态品控越来与参差不齐了。

网友:
应该是板子坏了, 跟小米的扫地机器人一样, 电池肯定有设计缺陷.
幸亏你这个没电池还能用, 扫地机器人没电池就趴窝了.

网友E:
看用料这东西应该挺不错啊,BQ24133是DCDC开关电源的充电IC,可以大电流充电不发热,
另一个ic字看不清,建议楼主自己去搜索下,应该不难修。

电池整个是DCDC降压充电,电池组只有2串,然后在DCDC升压输出的。

看板上和另一个贴中的插座,应该是没有通讯总线和编程口的,所以应该不是像笔记本电池会有锁保护板的问题,只要找到原因替换元件就能修复。

实在不行就撇开原来的保护或升压电路,另外加块同功能的小板,还是有地方塞的。
没必要花179去买个就4节18650的电池组

价格低的东西我一般建议直接买新,但这么高的附加值还是建议折腾折腾自己修的

网友:
先自己折腾吧,没辙了就买新的 ,电池和主机之间没通讯就好搞啊

网友:
粗粮的设计师也真是牛逼,啥东西都是刚好过保就坏

网友F:
还想买一组改装到我的小米风扇1x上呢。。
这玩意自己搞个12v充电板,ups切换板,几个18650电池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保就不修了,楼主你直接买原厂电池配件吧,价格还行

我在网上找过,这个电池型号的尾号是501,而我的是502,接口触点顺序不一样,而且这么贵我还是直接插电用吧,这价格又能买个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用料这东西应该挺不错啊,BQ24133是DCDC开关电源的充电IC,可以大电流充电不发热,
另一个ic字看不清,建 ...

手头没东西,拍得不清晰,到修板子我就不会了,我只能说找别的板子代替的,我的想法就是找三串的板子直接升压了,容量小就小吧,能应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想买一组改装到我的小米风扇1x上呢。。
这玩意自己搞个12v充电板,ups切换板,几个18650电池也没多少钱 ...

什么值得买上有拆开加电池的帖子,也有加接口用充电宝带的帖子,你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