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会修电源的大神进来

楼主(2019-09-01):
加湿器的电源保险整流二极管大电阻还有一个三条腿的mos管?都烧了,本人小白一枚不会修找了一个led的电源,变压器之前的部分用led电源接好之后加湿器电源输出12v变成15v了,28v正常,能用吗?

网友:
这个是高手!

网友A:
楼主真是个人才,什么参数都不管就强行嫁接,很好奇光耦那里怎么接的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个人才,什么参数都不管就强行嫁接,很好奇光耦那里怎么接的 ...

两个板子都带光藕,并联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个人才,什么参数都不管就强行嫁接,很好奇光耦那里怎么接的 ...

刚好拆开led的电源,电路看着差不多就用了试试,接好了电源拿插头离远远的插的怕爆了,插上之后没事,两个电源都有输出

网友B:
恐怕不行哦,LED那个是个恒流源,电流很小电压可能很高

网友:
我晕才发现楼主的接法,真是厉害,其实这种电源没几个零件的,一个一个测也能把坏件都找出来了,换掉坏掉的零件就行了,不难修的

网友:
卧槽了这样都可以,瞎猫碰上死老鼠了,led驱动的管子带着两个变压器,感觉压力山大啊

网友:
电源的损坏可能是因为后级的振荡管击穿短路引起的。  建议先看看后级是否有适中现像。

网友C:
你都查出来哪几样东西坏了,换掉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这么接?整流二极管可以拆LED驱动上面的,摸死管如果LED上的是相同型号或者电流耐压比它高的也可以拆过来代换(不过我估计不是),保险先不换,接一个白炽灯泡接上,通电试机,如果好了就找相同电流的保险代换掉,这就好了。

网友D:
这样不符合原电路设计吧,借用了led驱动的高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查出来哪几样东西坏了,换掉不就行了吗?为啥要这么接?整流二极管可以拆LED驱动上面的,摸死管如果LED ...

没有配件,换过一遍之后依然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符合原电路设计吧,借用了led驱动的高压部分?

是不行,一有负载板子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不行哦,LED那个是个恒流源,电流很小电压可能很高

装上之后,一有负载led的电源就保护了,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之后,一有负载led的电源就保护了,不能用。。。。。

换过还炸鸡说明你还有坏件没换掉,总共那么点零件,实在不行挨个拆下来测一遍也能找出来了

网友:
一个是恒压源,一个是电流源 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