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制作nulink的过程

楼主(2019-09-01):
制作nulink的过程
从网上下载一份nulink me 3.0
打板,焊上芯片,买的时候买成了NUC120RE3AN,没有买NUC12SRE3DE,因为立创商城没有NUC12SRE3DE,所以就用NUC120RE3AN,想着他俩长的差不多,就没细思考。
没想到坑爹之路由此开启。

焊接好的成品

上电没反应,灯不亮,设备管理也没叮咚的声音,还以为自己手艺问题,各种排查,没有问题,怎么回事呢?
后来知道原来NUC120RE3AN出厂是没有固件的,NUC12SRE3DE才自带固件,那么拿什么刷入固件呢?
再次百度,网上说需要另一个NULINK才能刷入新固件,又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怎么办呢?
那就用jlink试试吧,于是用论坛大侠做的POS机核心板刷入jlink,sck连接clk ,swd连接data

配置好芯片参数,能连上,刚开始想着先刷ICE_ISP_8K.bin再刷NuLink1FW.bin,其实只需刷入NuLink1FW.bin就可以了

测试灯能亮了

ICp连接也正常,应该能用了

测试了一片N76E003AT20 ,试着写入ISP,成功

最后上PCB文件和固件

补充内容 (2020-8-21 17:13):
最新带最小系统的PCB和制作说明的PDF在43楼。

网友A:
玩新唐的坛友越来越多了呀

网友B:
STM8 自己做死,给 新塘留了一条活路..

我之前对新塘的印象还可以,
不过在隔壁 说了句 nuvoton 的库做的不如 ST 好,于是被版主删了好多消息...这厂家的心眼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8 自己做死,给 新塘留了一条活路..

我之前对新塘的印象还可以,

“STM8 自己做死,给 新塘留了一条活路”,此话怎讲?愿听细细道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8 自己做死,给 新塘留了一条活路”,此话怎讲?愿听细细道来

许久前,一元价位的单片机是没其它厂商什么事的.
stm8s003 外设多,性能质量好,价格低.
有一长段时间, 厂家和 代理商 突然涨价,从1.1元涨到 3元,甚至将近5元...
一些芯片厂家适时地推出了和 003 PIN对PIN 的替换单片机,虽然是更落后的51架构,
76E003 就是逆袭的代表之一..
现在STM8 价格已经回落了,但厂家对当年的恐惧不减,很少厂已不再敢用 STM8 做产品了.

网友:
楼主,这么说jlink ob可以调试新塘单片机吗?,不是说不能吗

楼主:
可以,我的新塘型号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8 自己做死,给 新塘留了一条活路..

我之前对新塘的印象还可以,

哈哈哈哈哈,充值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8 自己做死,给 新塘留了一条活路”,此话怎讲?愿听细细道来

其实网红爆款STM8S003的台系/大陆系替代料早有了,只不过ST在2018年爆发了fab厂减产5v老产品线的产能危机,导致8位机供货不足,下游贸易商涨价,STM8奇货可居,市场崩了。

网友D:
不懂这个能做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这个能做什么用?

这个是新唐的仿真器啊

网友E:
13楼在论坛真是神一样的存在…不知道是用什么语言写出来的?感觉太厉害了!

网友:
jlink v8可以调试新塘单片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新唐的坛友越来越多了呀

这几年新唐的送板的力度小了很多,在13,14年,那段时间,开发板都送疯了,在线研讨会,只要登陆,就有板子,爽的很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3楼在论坛真是神一样的存在…不知道是用什么语言写出来的?感觉太厉害了! ...

新唐在二姨家的板块,很多年了,偶常去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唐在二姨家的板块,很多年了,偶常去逛

那个论坛不太好注册……13-14年我只知道单片机很神奇…

楼主:
顺便上传一份最新的用论坛大侠核心板制作的jlinkob固件

网友:
围观旗舰店,不知道啥时候还能放一波板子

网友(2020-03-12):
楼主,nulinkme的vcom是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