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24w飞碟灯拆解

楼主(2019-09-01):
今年2月份买了2个,29.7一个,店家宣传保修三年。买来之后测试了10分钟发热也不大,其中一个安装在客厅一直正常使用,另一个备用。两个我都拆开了自己在铝基板和塑料外壳接触处涂了导热硅脂,算是给自己一个心里安慰。

外观为塑料材质。

灯罩也是塑料但边上有棱角。

内部铝是基板,上面印刷有“wode”,用的2835灯珠。“45p”代表是45个灯珠并联吗?

电路板卡在里面,为了后续使用没暴力拆下来。

网友A:
用料不错,至少有铝基板和开关电源恒流。有能力的话,可以修改反馈电阻适当的降低一些功率。

网友B:
这么大的铝基板,却搞个塑料闷罐,这设计的人真是个人才,真 让人无语

网友C: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我前几年撸的大功率欧普飞碟灯,价格是80+,铝壳的。
45P不可能是全并,应该是45串。用非隔离驱动,高电压小电流,非常方便控制驱动的成本。

网友D:
自家的欧普筒灯,几年了还没坏一个,色温也非常一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不错,至少有铝基板和开关电源恒流。有能力的话,可以修改反馈电阻适当的降低一些功率。 ...

就会简单拆解换件,太复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铝基板,却搞个塑料闷罐,这设计的人真是个人才,真 让人无语

当时测试了10分钟,手摸塑料外壳,感觉发热不高,也有可能塑料传热能力差。现在安装顶上了也不好测量了。不过每天夜晚都要点亮几个小时,差不多7个月了还是很亮,比28w的螺旋荧光灯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我前几年撸的大功率欧普飞碟灯,价格是80+,铝壳的。
45P不可能是全并,应该是45串。 ...

专业!冲着欧普牌子买的,应该质量还行。感觉比以前在论坛推广的工矿大铝盘飞碟灯好多了,那个我买过一个还没用过一年灯珠就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家的欧普筒灯,几年了还没坏一个,色温也非常一致,稳定

卖家说三年保修,欧普应该可以,这个价钱做工也不差

网友E:
塑料外壳就是闷烧啊,时间一长光衰很大,建议打洞增强散热,比如将下图红圈部分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料外壳就是闷烧啊,时间一长光衰很大,建议打洞增强散热,比如将下图红圈部分挖空

懒得改了,你圈出来的区域我都涂硅脂了。塑料应该能导点热吧,背面好像有加强筋,应该也能辅助一点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我前几年撸的大功率欧普飞碟灯,价格是80+,铝壳的。
45P不可能是全并,应该是45串。 ...

求教一下,多块灯板并联,是否须要电阻限流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教一下,多块灯板并联,是否须要电阻限流 ?

建议都需要独立的一两欧姆电阻,起到一点匀流作用。如果像CREE等分选好一致性高的进口灯珠,可以多组灯板并联。国产和日亚等没分选的灯珠,不建议多组并联灯板,实在想弄并联也行,最多是一个灯板偏亮,另一个灯板偏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冲着欧普牌子买的,应该质量还行。感觉比以前在论坛推广的工矿大铝盘飞碟灯好多了,那个我买过一个 ...

嗯,那些杂牌不行,用料太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求教一下,多块灯板并联,是否须要电阻限流 ?

多块板并联,用恒流驱动电源还是开关电源供电?
如果是恒流驱动电源,则看电流是否超出N并*灯珠标称电流的80%~85%,不超过就可以直接用。超过就需要改驱动的输出电流。
如果是恒压的开关电源,一般供电电压会高几伏,则需要每一块板串电阻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块板并联,用恒流驱动电源还是开关电源供电?
如果是恒流驱动电源,则看电流是否超出N并*灯珠标称电流 ...

多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
购牌子货是没错的,只要不是假货·!

网友:
涂硅脂不如用小电钻高处低处打洞。
或者把柔光罩用胶带贴着,和灯具留个缝隙。
不过肯定没保修了。

这种用个两年就变暗了,也不太会真的用到三年。。。

网友(2019-10-09):
引用 网友C:
多块板并联,用恒流驱动电源还是开关电源供电?
如果是恒流驱动电源,则看电流是否超出N并*灯珠标称电流 ...

今天忽然想到的,求教:
如果是恒流驱动电源
1、灯板电流未超出电源标称值,是否会造成灯板电流过大
2、灯板电流超出电源标称值,那么电源可能会过热烧掉

网友:
欧普灯具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