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换内存条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9-09-01):
用两条667,2G内存条,再换两条533,512M,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不显示,插一条667,2G内存条,能显示,但是进不了系统,闪一下蓝屏……重启,什么时候原因指点一下……

楼主:
为啥我换回原来的2条533,512M也进不了系统?

网友A:
原来的533 一条一条试呀。。会不会的金手指接触问题?

楼主:
重装?东东都木有了……就一个C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533 一条一条试呀。。会不会的金手指接触问题?

都进不去……

网友:
笔记本换内存前有断开电源和电池么,如没有就算带电插拔内存(已经坏了)

网友:
这个是硬件问题吧,主板 内存不兼容?换回不能用,会不会主板烧了?

网友B:
进不了系统就用U盘启动工具检测下内存呗。

网友:
memtest86,进bios里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系统就用U盘启动工具检测下内存呗。

主板放电管用不?

网友:
老本儿兼容性不好,533-667-800相互之间都可能点不亮。老内存条唯一的兴趣就是刷SPD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