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福禄克FLUKE 101)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9-09-01):
先上图:
这是一款自动量程的数字万用表,具体的一些参数在最后有官方的介绍.

1.正面 黄色的不是软胶包边.而是后壳.  LOGO用的是中文.好像16年开始就开始使用中文标识.

2.底部   两个表笔插口.   实际使用时感觉不是很好. L型插头不好摆.

3.背面   后壳四颗螺丝,电池盖带采用开启比较方便的一字口转动开锁.

4.电池仓: 随表配带两节AAA电池,这个是出厂安装好的,到手即用型。

5.电池仓内部。 PCB板上的触点,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应该是校准之类的。

6. 开盖: 松开四颗螺丝就轻松打开。

7. 必须是牛屎。

8.就是那牛屎

9.

10.显示屏。

11.

12.表笔接口   采用螺丝直接把插座固定和连接到PCB板上。

13.表笔接口三部件。

14.拨盘内侧

15.全部家底。

16. 附上官方的产品规格;

这款表对于日常使用还是够够的,身材小巧,一手掌握。手感也不错。只是在携带方面那表笔简直是无法安放。

还有就是没有电流档,不能忍啊。

其实还是比较中意 107  有背光灯,有电流档。型状和重量差不多。

感谢浏览。

网友:
因为没电流所以没保险?

网友:
加保险不就是另一个型号

网友:
哈哈。。。。牛屎也能上国宴的。。。。。。

网友:
这坨牛屎很光亮

网友:
还以为只有垃圾表才会用牛屎

网友:
牛屎上面竟然还有指纹

网友:
哎,都是来看牛屎的

网友A:
只有一个按键的才叫全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按键的才叫全自动

谢谢指正,已改正

网友:
感觉这个表很耐用,可以用几十年

网友B:
福禄克最低端的婊子!肯定有人会出换掉牛屎用硬封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最低端的婊子!肯定有人会出换掉牛屎用硬封的帖子!

不可能的,换了不工作

网友:
没电流不要紧,做个分流器就行了,我也有这表,给它DIY了一个分流器,福禄克或安捷伦原装的比它都贵, 比如 3433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的,换了不工作

怎么可能呢!问题是现在还没人知道这个牛屎芯片是对应硬封的啥型号IC而已!不然大把人换硬封!像15B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呢!问题是现在还没人知道这个牛屎芯片是对应硬封的啥型号IC而已!不然大把人换硬封!像15B一样 ...

芯片型号早就公开了,换了也没用是因为你没code

网友(2020-03-20):
因为没电流所以没保险

网友:
真心贵,之前买不起,现在用不上

网友(2021-02-02):
板子个弄个窟窿干什么呢?省材料吗?

网友:
用过测小电阻和蜂鸣档归零太慢了 要10来秒 受不了 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