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极品National 护眼灯 儿时梦想如今实现

楼主(2019-09-01):
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经常伏案工作焊接或者书写,于是淘到了一款既有情节,又有品质的松下台灯。这个台灯是松下National标的,熟悉松下的朋友都知道,N标松下的品质往往十分靠谱,基本上属于一辈子用不坏的那种家电,这个台灯也不例外。印象里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新华书店里面是有明可达台灯专柜的,专柜正中间就放着一款此款很大个头的台灯,当时还小, 写作业用母亲肯定也不会给买,一台四五百元在2004年左右真不是一般人能用上的,当时我索要了一个宣传彩页,现在被我搞丢了 就有那个台灯的介绍,我只记得个头十分大,其他台灯在它面前黯然失色,就好像兰德酷路泽 摆在丰田展厅里的话,其他任何车都显得小气寒酸一样。就这种感觉。  无意间在闲鱼上看到了一个这个台灯,仔细一看是松下的,这我才知道,原来当年的明可达应该是仿造松下的这个台灯制造的啊,那这么说的话,此款的松下台灯估计当年更贵,只是当年没有见到。

台灯很稳 很重 硕大的体格非常有B格,摆在多大的办公桌上都能hold住, 毕竟使用了27瓦的日本进口荧光灯,27瓦的荧光灯用于台灯应该是台灯里面的战斗机了吧,1800流明的光通量  不论现在的LED 还是当年的荧光台灯,27瓦的亮度已经是顶峰了吧? 相当于150瓦白炽灯的亮度。而且没什么频闪, 金属双灯架支持,关节部件十分结实牢固,这个台灯应该已经十几年了因为当年还在用national标,但是没任何问题,依旧非常靠谱,里面的大螺旋弹簧不减弹性。 这应该是松下爱目系列,27瓦的灯管来自日本国本土,发出5000k的昼白色,三波长经过了解得知就是我国三基色的意思,确实灯光很柔和,镇流器拆开没有拍照,是带芯片预热的,怪不得十几年风雨过后,灯管基本没有黑头。 这种镇流器就是通电后会给灯管预热一秒左右,减少了电流对灯丝的直接冲击,延长了寿命。 这个台灯当年应该在600元左右,现在全网 全新的 二手的 都销声匿迹了。

今天大概写写,好久没用电脑打字了,也没用单反拍照了,过一段时间休息了,写一篇细致的台灯文章,期待。。

网友A:
N表才能提现松下纯正的血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表才能提现松下纯正的血统。

对,血统纯正的松下品牌护眼灯,这是里里外外都是松下做的台灯,从镇流器包括灯管。

网友B:
确实是难得的好东西,反观现在国内的台灯产品,1千价位的做工用料都未必有这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难得的好东西,反观现在国内的台灯产品,1千价位的做工用料都未必有这款好 ...

再往上走的话也有,是YAMADA 品牌的荧光台灯, 叫:山田照明。 荧光灯做的也十分优异。

网友:
的确不是凡品,比较喜欢松下的中档以上灯具!

网友C:
这个台灯真大,全金属的很重吧,多少入手的啊,价格合适也去捡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台灯真大,全金属的很重吧,多少入手的啊,价格合适也去捡个

台灯40  运费40.共80

网友D:
十几年前的灯管还能用,那就真的很牛叉了

不过个人觉得多少都会光衰了吧,估计也不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的灯管还能用,那就真的很牛叉了

不过个人觉得多少都会光衰了吧,估计也不好配 ...

没有光衰,非常亮,很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灯40  运费40.共80

厉害了,这个价真心值了

网友:
我中学时开始玩电子,那时用的台灯灯罩是半透明的,好处就是除了桌面很亮外,房间其他方向都有一定的亮度,不会觉得明暗差异太大。

当时换了60W的白炽灯,加装了可控硅调光和触摸开关,使用很方便。
还塞了个不小的变压器在里面,LM317可调稳压电源、恒流恒压电源、电瓶充电电路等,陪伴了我很多年
也是当年没有T12可邮购,不然肯定还得把T12放上去

直到后来离开家去大学才没用,很多年后一直想再买个一样的,可是找不到卖的了

网友D:
个人一直不喜欢LED灯,觉得光色和显色性不行
也不喜欢荧光灯的台灯,因为觉得都太暗
还是最喜欢当年的白炽灯的台灯,大功率的白炽灯还是挺爽的,灯丝的热惯性根本感觉不到频闪,而且偏大的瓦数会比小瓦数的光色白的多,天天趴在桌子上焊接时看得一清二楚
橙红色透光度大的灯罩让周围环境的感觉也很好

要是现在能买到中意的白炽灯台灯的话我肯定会把 电源改成直流可调电源,那就真的0频闪了。

网友:
然后当年最得意的是当年家属区老是停电,我就买了6V4AH的电瓶点4V的矿灯泡(矿灯灯泡来源容易,坏了不心疼),
超压的灯泡那真是雪亮雪亮的,光色和日光灯一样(现在估计至少6000k),别人都以为我家有电

还曾经尝试用废铁场捡的升压器把6V电瓶的电升12V,想在停电时看电视,发现功率不够带不起,只能加个开关断开行场电路供电,听伴音,听电视。
其实那时候对看电视并没有太多兴趣,大多数夜晚都是自己趴在条桌上折腾烙铁,停电看电视只是没电视看时特别想,因为一闲下来就特别想找点事呗。
(当年的DCDC 升压都是靠变压器+大功率三极管的自激振荡电路,我找到的那个算是功率和规模挺大的了,双大功率管推挽自激+磁罐,但没有专用芯片甚至连PWM芯片都没有效率肯定是高不了的,哪像现在全都是低内阻MOS管+同步整流,甚至多相叠加,效率完全天壤之别)

再到后来,单元一起凑钱从几百米外扯来了生产区的电源,那就停电了也是真的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一直不喜欢LED灯,觉得光色和显色性不行
也不喜欢荧光灯的台灯,因为觉得都太暗
还是最喜欢当年的白炽 ...

去买ra>90的高显色指数4000-5000KLED灯用一下,除了贵点没什么毛病,一分钱一分货,几元包邮的LED灯效果肯定不好啊。

网友:
想起来有个老的N标的松下微波炉,什么小天才系列,拆开看了看,变压器一千多瓦,真牛

网友:
这灯管三基色。。。光那个灯管当年都快上百了。。。搞美术的可能买的多。。。

就跟现在搞美术的都得弄个苹果本,颜色显示才入眼,差不多原理。。。

网友:
灯管不好配

网友:
National,我们这边都叫乐声,2004年以后全部统合为Panasonic。老家一台National全自动洗衣机,到现在还在用,质量没的说,比现在的Panasonic,好多了,使用非常的安静,不走近都听不到洗衣机运作的声音

网友(2019-11-09):
现在全世界都在学天朝偷工减料,想买到这么舍得下本的台灯非常难了,多花10倍的钱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