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怎么才能找回老站同名账号的密码

楼主(2019-09-01):
怎么才能找回,老站的密码;那个和这个新站的账户名一样为什么那边登陆不成功呀,求帮助

网友A:
同求,老站密码一直提示错误

网友:
如果老站需要重置密码,请用同名账号给管理员们发站内信申请,请勿新开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老站密码一直提示错误

已经处理,可以重新登录老站帐号

网友B(2019-10-17):
引用 网友C:
已处理,可以登录老站

我也有原来的账号不能登录,帮忙处理一下
zhjri20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原来的账号不能登录,帮忙处理一下
zhjri206

这只能找同名的老站账号,或者你可以通过手机或邮箱找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找同名的老站账号,或者你可以通过手机或邮箱找回

以前没绑定手机,邮箱网站内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找同名的老站账号,或者你可以通过手机或邮箱找回

还有我这个丁田帐号不能上老站,怎么处理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这个丁田帐号不能上老站,怎么处理处理?

你好,用户不存在要登录老站需重新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用户不存在要登录老站需重新注册

我在新站注册的,上老站那里还要注册一次?
还有zhjri206这个怎么找回密码,没绑定手机,邮箱老站内也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为什么我这个账号在老站登录有问题?

网友D(2020-03-27):
同求,我的老站也登陆不了,一直提示错误,请帮忙处理

网友:
登录不了老站,帮忙处理一下,谢谢!

网友E:
老站登陆不上去帮忙处理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站登陆不上去帮忙处理一下!谢谢啦!

已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求,我的老站也登陆不了,一直提示错误,请帮忙处理

已处理

网友F(2020-04-26):
老站ID登陆不了,也无法找回,显示什么邮箱服务器连接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站ID登陆不了,也无法找回,显示什么邮箱服务器连接错误........

如果新站改过密码的话,登陆老站用以前的密码试试,我老站ID登录不上,然后试试以前的密码竟然登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新站改过密码的话,登陆老站用以前的密码试试,我老站ID登录不上,然后试试以前的密码竟然登上了。 ...

太牛 了    果然 用老站id上去了

网友(2020-06-20):
为什么我的现在还是不行,几年的老号了,手机刷二维码可以登录,老的网站就登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