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倍量9v锂电池测评

楼主(2019-09-01):
今天测试的是倍量出品的9V锂电电池,主要用途是万用表。
容量是650mah
电子秤称重:锂电重量28g   碱性电池36g
充电使用一般安卓接口的手机充电器,非常方便。充电电流在0.44a 满电转绿灯。
价格:一般9v电池售价2~10元不等,锂电池20~30
按照锂电池循环300~500次的说法,充电9v锂电池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容量测试结果如下(测试仪器TEC-06)
测试1号:
放电电流0.5a  最高电压8.27v 最低电压7.2v 测得容量280mah
* 看到有坛友说部分万用表供电7.2v时会显示电量低
测试1号:
放电电流0.5a  最高电压8.27v 最低电压7.0v 测得容量402mah
*看到有坛友说部分万用表供电7.0v时会关机
测试1号:
放电电流0.5a  最高电压8.27v 最低电压6.3v 测得容量512mah
* 6.3v时电池终止输出,无电压。充电后恢复电压输出。
测试2号:
放电电流0.5a  最高电压8.25v 最低电压7.2v 测得容量272mah
*看到有坛友说部分万用表供电7.2v时会显示电量低
测试2号:
放电电流0.5a  最高电压8.27v 最低电压7.0v 测得容量395mah
*看到有坛友说部分万用表供电7.0v时会关机
测试2号:
放电电流0.5a  最高电压8.27v 最低电压6.4v 测得容量483mah
* 6.4v时电池终止输出,无电压。充电后恢复电压输出。

网友A:
那标650就差距大了啊。有没有拆开看里面的锂电池是不是650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标650就差距大了啊。有没有拆开看里面的锂电池是不是650的呢?

不好拆,好像用胶粘一起了。
容量可能也和放电电流有点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拆,好像用胶粘一起了。
容量可能也和放电电流有点关系。

破拆吧,让大家看看,不然帖子容易沉

网友(2019-11-12):
刚在隔壁看到了你这个帖子

网友:
我之前用废弃的gopro3的电池改过一块 用着挺好 容量应该比这个大

网友B:
我有一块同样的电池充电电流0.8A,充电的时候温度很高,无奈只能串联了一个小电阻将充电电流降至0.2A,楼主电池的充电电流有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同样的电池充电电流0.8A,充电的时候温度很高,无奈只能串联了一个小电阻将充电电流降至0.2A,楼主 ...

其中一块也是温度高

网友C:
放电电流太大了,取100mA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电流太大了,取100mA差不多。

是的,万用表电流很小

网友:
拆开看看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