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海康威视录像机雷击后故障,查找故障点

楼主(2019-09-0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54&page=1#pid1535977
这个是原帖链接,谢谢万能的坛友帮忙出主意,
用电源供电,找发烫点 这个方法有用。
通电后有一个二极管发热很厉害,焊点处有冒烟。拆掉这个二极管后再测量已经不短路了,我用原电源试了一下电源灯亮了。

就是下图这个东东,上面丝印BQ652  5PGG
哪位能找到这个二极管的参数,或者替换品也行

另外边上红圈处的电源芯片有点微微发热,不知道有无问题

网友:
TVS管 防雷击的

网友A:
电源芯片是给POE供电的,芯片有温度正常。
5PGG  贴片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性能 参数】
工作电压58V 保护电压64.4-71.2V 钳位电压71.2V 电流1mA 吸收功率500W
【代用 互换 兼容】
5.0SMDG58A 5.0SMDJ58A 5.0SMLJ58A

这个就是应用保护电源芯片的,不装也可以用,但下次就会烧电源芯片了

网友B:
应该问问周边谁最近发誓了 要求赔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问问周边谁最近发誓了 要求赔偿

兄弟说得有理,正寻思着雷打的莫名其妙,果然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是给POE供电的,芯片有温度正常。
5PGG  贴片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性能 参数】

谢谢提供资料,二极管某宝下单了  ,等到货换上试试,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是给POE供电的,芯片有温度正常。
5PGG  贴片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性能 参数】

你好友台 这里是BH3RVR 我的也是tvs击穿 请问bp721 k18c 是什么型号 单项双向的 替代是哪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