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能把一个一般的适配器改造成充满转灯的充电器.

楼主(2019-09-01):
例如把一个5V的充电器改成电压输出4.2比较容易,然后用这个充电器给18650充电,如何能加电路使电池电压到达4.2的时候充电器转灯(类似夜市灯带的充电器)?还有一个问题,像这种充电器充电器转灯后还会不会输出?也就是说转灯只是提示充满了但是电路一样工作还是转灯后就不会输出了,要是转灯后还是一样输出那就不需要改造了,记个大概时间断充电器就可以了。回复上有朋友说用4056的可能我的表述不清楚,我不是想充锂电池,我是想知道转灯原理,就是如何到达指定电压转灯,这个电压是任意的,比如电瓶我想让13.5转灯

网友:
加一片TP4056充电板就行了。

网友:
论坛一搜一大把,比如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189
增加几个电阻就搞定。

网友:
找万能充的图纸,百度一大把

网友:
去某宝、某鱼收xx模块,usb 充电,锂电池做后备电源,输出电压可调,也能给锂电充电。

网友:
锂电池充电需要几个阶段,参数要求都不一样,不能光看电压

网友:
加片4056充电板就行

网友:
见过一个用电感并一个LED,把电感塞到电源输出端快恢复二极管脚下即可

网友:
可以用431设定一个基准电压然后和电池端电压比较,应该可以吧,然而我也不会,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