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海淘日本松下EZ6220 没想到两把都有问题

楼主(2019-09-01):
  前段时间闲来无事在日本海淘回2把Ez6220 看成色不错,就下单了,因为简单看了下翻译,回来后发现电池充不了多久就开始闪灯,显示充满!
  安装到其中一个机器发现没反应!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情况,坏了,成色很好,就坏了吗?接着试另一把!结果正转很好,但是反转就像止停一样,哒哒哒的响声,好像没有转动,!狠下心来,想拆来看看什么情况,把螺丝下完了,害怕按不回去,于是没继续了,马上过来发帖,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是什么问题,我要继续吗,动手能力还可以,但了解程度不高的我要自己修吗?

网友A:
这种二手的机器电池有问题的概率非常大,你应该先检测一下电池有无问题,检查内阻是否正常,容量是否严重下降,确认电池正常再考虑主机的问题。

网友B:
电池简单,更换电芯就可以了,没有动手能力的不建议拆机。可以转手给其他玩。拆开装不回去就不值得了

网友:
6220不会有大毛病
因为没有电路板
电池直接连接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手的机器电池有问题的概率非常大,你应该先检测一下电池有无问题,检查内阻是否正常,容量是否严重下 ...

三个电池我都轮流充电了,五分钟不到就提示已经充满,按到批上,可以转个十分钟左右。电池估计不行了吧?都是差不多有十年时间的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简单,更换电芯就可以了,没有动手能力的不建议拆机。可以转手给其他玩。拆开装不回去就不值得了 ...

就是怕,所以来问问建议,现在还是想救活它们,玩玩。

网友:
好新啊,收藏级!

网友C:
要么油干了,要么电池虚电

网友D:
成色不错,估计是电池的问题,镍铬电池挂了。
内部就是齿轮箱复杂,轻轻打开检查一下润滑油脂。
开关结构也不复杂,这个成色开关应该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E:
这个不是自锁夹头,用起来不爽,无爱。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F:
1. 电池肯定是不行的了.
2. 齿轮箱也要全拆了清洗后加油.

楼主不想折腾都转给我吧,150两把不包好坏收了, 电池充电器都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电池肯定是不行的了.
2. 齿轮箱也要全拆了清洗后加油.

狠了点吧,人家光运费都3800日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油干了,要么电池虚电

电池放在其中一只上面,可以正传,反转就哒哒哒哒,另外一只就完全没呼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自锁夹头,用起来不爽,无爱。

嗯,是有一点,

网友G:
原配是镍镉电池,充满放光循环几次试试看能不能恢复,不能的话只能换电芯或者改锂电

第二个要看是齿轮箱还是别的什么问题,老坛子里有拆机图,自己跟着学试试看

要是自己实在没经验,可以求助坛友帮你检查一下,江浙沪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远了的话来回运费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色不错,估计是电池的问题,镍铬电池挂了。
内部就是齿轮箱复杂,轻轻打开检查一下润滑油脂。
开关结构也 ...

电池问题的话,其中一只就不会运转吧,反转哒哒哒像是限滑了,另外一只同样有一点的电池放上去无任何反应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电池肯定是不行的了.
2. 齿轮箱也要全拆了清洗后加油.

让我想起了前阵子新闻特朗普说要买英格兰岛

理由是丹麦每年都因为英格兰岛亏钱7亿美元   何不卖给美国?

哈哈……  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配是镍镉电池,充满放光循环几次试试看能不能恢复,不能的话只能换电芯或者改锂电

第二个要看是齿轮箱还 ...

非常感谢!我刚刚一直在看老坛的教程,我想先试试看,如果不行再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