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上的太阳能电池

楼主(2019-09-01):
看见路边绿化带有块手机电池,捡起来看看,貌似是太阳能的哦

虽然标签上完全没有标明任何有关太阳能的文字

揭开胶皮,里面是正常的锂电芯

继续分解,太阳能板有导线到电路板上

真的有用?

网友A:
拿强光手电照一下电池板,看有电压输出没。

网友:
这个只能应急使用,因为太阳能的输出就10-30ma,而且要到太阳光下,温度太高对电池和手机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强光手电照一下电池板,看有电压输出没。

你看看最后一张照片中的电路板,电路板上的元件都成这样了还会有什么电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最后一张照片中的电路板,电路板上的元件都成这样了还会有什么电压输出。 ...

又不是要给电池充电,2楼的意思是看太阳能板是不是好的

网友D:
按说有太阳能电池应该能永久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要给电池充电,2楼的意思是看太阳能板是不是好的

这种小的太阳板输出电压不大,用电压表能有5V就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说有太阳能电池应该能永久使用啊!

最后一张电池上的那个小的电路板元件疑似腐蚀了

网友:
污染土地,水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说有太阳能电池应该能永久使用啊!

呵呵,功率极小效率极低,估计好的也晒一天打不了1分钟电话

网友:
可以分解成零件使用,是有点锈了。

网友F:
现在太阳能板的转换效率真的太低了,十几年前就已经用过这种东西,两个字,"鸡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按说有太阳能电池应该能永久使用啊!

太阳能电池板,光伏发电板等,都是有寿命限制的。

网友H:
至少是光电池,可以DIY一个测光计。我以前见到太阳能五号电池,估计买来的人为了收藏,不如铁壳碱性电池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功率极小效率极低,估计好的也晒一天打不了1分钟电话

按说吧!我看见过那种太阳能两毛,有个太阳能电池带动一个小电机,呼呼的可以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现在太阳能板的转换效率真的太低了,十几年前就已经用过这种东西,两个字,"鸡肋" ...

不应该啊!我看那种太阳能凉帽,呼呼的可以啊!电流应该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阳能电池板,光伏发电板等,都是有寿命限制的。

说的没错,一切东西都会消失在时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至少是光电池,可以DIY一个测光计。我以前见到太阳能五号电池,估计买来的人为了收藏,不如铁壳碱性电池好 ...

测啥光啊!要是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太阳能板的转换效率真的太低了,十几年前就已经用过这种东西,两个字,"鸡肋" ...

主要还是太阳光的能量密度低,目前单晶太阳能电池能转换效率20%往上,想想柴油热机也就是这水平啊,太阳光的红外波段利用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啊!我看那种太阳能凉帽,呼呼的可以啊!电流应该不小啊!

十几年前买过一块太阳能充电宝,(当时充电宝都算是新鲜玩意吧,而且还是带太阳能的)从甘肃回河南,在火车上晒了十多个小时,手机没充进一格电(总车程好像三十多小时吧,有十几个小时太阳比较好)也许是因为那块板太小了,估计是6V0.5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