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制作个充电宝T12

楼主(2019-09-02):
找了个充电宝  打开一看还是20650电池六节 暴力打开充电宝  不啰嗦 直接上图
为了摘这个六串保护板 浪费了好多时间 还是被我找到了!就下手买了6片!

这个是松下的编码器!看见论坛的大婶的杰作 也来一个!

接下来就等控制板和手柄等套件了!结果悲剧了!屏幕排线太脆弱了!还好老板人好!好说话!我出邮寄费屏幕钱 又换了一套控制板!直接上1,。3寸的!谢谢老板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就是各种开孔了!把上面的USB孔开孔!正好可以盖住USB孔!刚空插头楼主来太难看了!本想着把航空插头换成TYPE-C接口 想着晃动会导致不稳松动!最后还是选继续用航空插把!

接下来就是改电池了!把并联的镍片剪断 (是因为没有点焊机 留着镍片用烙铁焊接)改成六串!看前面的保护板大小正合适!

接下来就是各个元件连线了!按照套件的图纸接线就可以了!

完工 希望各位大神给与指点  有不足之处我好改正!

网友:
这个外观还是很漂亮,功能也比较实用,不错。

网友:
很不错,外壳完美!冥冥中就是用来改造的!

网友:
6节充电比较麻烦,我一直想做个5节的,一般的24V就可以充电了,只是合心意的电池版的T12控制板不好找

网友:
过程很艰辛,结果很完美

网友A:
楼主,显示屏旋转180度是否看着方便些?

网友:
就是这个航空插太长,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示屏旋转180度是否看着方便些?

倒过来屏幕和外壳上面的20+字不一致看着别扭

网友:
6串板带均衡吗?哪里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