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现场直憋——制作一个④位半台表(8)

楼主(2019-09-02):
最近有事,恐怕要离开一段时间了,台表的直憋也就暂时告一段落吧

最新进展如下:
把负号板和主板整合到一起了,减少连线,这样整洁多了

正零

负零

底数,悬空

电池电压

反接

连个电池对顶,就是电压相减

和万用表读数对比,有点小差异

主板耗电

整体,这一堆,需要台表规模的外壳吧

剩下的自动换挡电路,又得一块板子,真的有点不想做了

网友A:
竟然不继续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继续瘪了

哈哈,真的瘪了

网友B:
恭喜楼主终于瘪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终于瘪完了

哈哈,钱包都瘪了

网友C:
不要放弃,想放弃的时候想想人家的八位半!瞬间就有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放弃,想放弃的时候想想人家的八位半!瞬间就有动力了!

你也不看看人家的电阻,几百一只,我比得了吗,看这个我更觉得应该放弃了!

网友D:
楼主能讲讲自动挡的原理吗?有空也想整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讲讲自动挡的原理吗?有空也想整一个玩玩。

大概就是用芯片的超量程和欠量程来判断,找到适合的量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是用芯片的超量程和欠量程来判断,找到适合的量程

那要靠单片机判断吧,先从高量程开始,根据测量结果切换到合适的量程,通过继电器切换,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靠单片机判断吧,先从高量程开始,根据测量结果切换到合适的量程,通过继电器切换,我这样理解对吗? ...

哈哈,也可以,不过我打算是用数字电路做的,要是单片机就相对容易多了

网友:
厉害呀,精度这么高

网友E:
做完了就可以打包包邮赠送给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完了就可以打包包邮赠送给我了吧?

哈哈,拿你的猫来换还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拿你的猫来换还差不多

你先把东西寄过来,我猫看过同意的话他自己就把自己寄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把东西寄过来,我猫看过同意的话他自己就把自己寄过去了

哈哈,就知道你舍不得,其实我可并不很喜欢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就知道你舍不得,其实我可并不很喜欢猫

这只猫经常指导各种拆机工作,没他还真没法干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只猫经常指导各种拆机工作,没他还真没法干活

确信是指导?而不是直接上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信是指导?而不是直接上爪?

有时候也直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