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路大神求助,人体感应灯如何加光敏电阻?

楼主(2019-09-02):
本人电路白
这个灯感光距离只有0.5米,想提高到3米,白天不亮晚上亮。
请问有办法调节感光距离吗?
请问在什么位置添加光敏电阻?

网友A:
这款加不了,最少也要集成芯片的那种才有机会。

网友B:
估计难以提到3米,提到也不稳定,
光敏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基极,假如是三极管的话

需要加电路,直接好像不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加不了,最少也要集成芯片的那种才有机会。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难以提到3米,提到也不稳定,
光敏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基极,假如是三极管的话

找到一个简易的光敏开关电路
我手头的废旧电路板,找遍了也没找到sc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难以提到3米,提到也不稳定,
光敏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基极,假如是三极管的话

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简易的光敏开关电路
我手头的废旧电路板,找遍了也没找到scr。。。
...

scr是什么光敏电阻吗,哈哈,声控灯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r是什么光敏电阻吗,哈哈,声控灯上很多

SCR是可控硅啊

网友B:
哈哈,可是他找可控硅干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可是他找可控硅干嘛啊

就是嘛,直流的楼主找啥可控硅呢

网友:
楼主整理个电路图贴上来,兴许有高手能帮上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