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AC6路由器2.4G无线无法使用

楼主(2019-09-02):
亲戚家一台腾达AC6路由器2.4G信号经常无法连接,5G信号正常,用腾达wifi的app查看发现2.4G的wifi密码被清除了,重新设置密码还是连不上,而且很快发现密码又被清除了。怎么回事?重新出厂设置会恢复正常,但是不久还是会出现同样问题。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请教大婶

网友A:
周围有高手破解他家WIFI密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围有高手破解他家WIFI密码呗

不是的,没有密码也无法链接2.4Gwifi,无法获取IP地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没有密码也无法链接2.4Gwifi,无法获取IP地址的

更新固件看看

楼主:
已经是最新固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最新固件了

换个老点版本的固件看看呢

网友:
修改SSID名称,并隐藏!还要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