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米净水器初次使用冲洗注意要点

楼主(2019-09-02):
2号活性炭滤芯在第一次使用时,大量炭粉黑水将通过3号ro膜,

堵塞ro膜的微孔,但并不会立刻导致不出纯水。

往往是在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更换2号活性炭滤芯时,很多用户的

净水器就不出纯水了,这是由于再次大量的炭粉黑水通过了3号

ro膜,彻底地堵塞了ro膜全部的微孔,给了它最后的致命一击。

一般解决的方法就是安装前置PP滤瓶,1号和2号滤芯对换位置,

用1号PP棉来阻挡2号流出的炭粉。

但对于动手能力较弱的用户,提供以下折衷的办法:

使用一个空壳滤芯,在初次使用小米净水器时,先将空壳滤芯插入2号位,

将2号滤芯插入4号位,冲洗2030分钟。炭粉冲洗干净后,将2号滤芯

插入2号位,空壳滤芯插入4号位。多余的4号滤芯备用,等2号滤芯到期后

把它作为2号滤芯使用,使用前重复上述的冲洗方法。

空壳滤芯是使用到期滤芯加工而成,可以在咸鱼搜:小米空滤芯。

最近上市的大流量无桶纯水机,都抛弃了后置活性炭,与桶装纯净水工艺相同,

ro膜出来的纯水,就可以直接使用。

使用了两年的制水记录参见照片。

网友:
谢谢分享,那样的话说明设计有缺陷啊

网友:
小米的东西很多设计的很弱智.
论坛里有人说的风扇的电池, 小米扫地机器人的电池, 再加上这个ro膜前置活性炭...
没有研发力量, 只会不用脑子的堆料拼凑和骗人的外表...... 感觉走不远

网友A:
反渗透过滤,啥都过滤掉了,长期饮用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B:
你可拉倒吧,!ro膜上面的眼非常小,碳粉非常大,就像用纱布过滤西瓜一样,西瓜能把纱布的孔堵住嘛!反冲洗时候就把碳粉冲出来了!而且吧,碳过滤器应该是在ro膜后面的,因为新的能看见黑水,

网友:
只调换1号和2号滤芯位置就可以了 不用在前面加pp棉

网友(2019-10-24):
RO膜有保护的,再说更换滤芯一开始用的是反冲程序RO膜是反向流动的,碳粉什么会从废水管排出,就怕换了滤芯不反冲。。。

最后你又说后置活性炭。。。这个如果真的不想要拆了就是了,碳粉也是跑到纯水里,怎么会跑回RO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渗透过滤,啥都过滤掉了,长期饮用还是有问题的

自来水中的那点营养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各种营养素主要还是靠食物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拉倒吧,!ro膜上面的眼非常小,碳粉非常大,就像用纱布过滤西瓜一样,西瓜能把纱布的孔堵住嘛!反冲洗 ...

明白人,哈哈。

网友C:
好像还没遇到过,家里两台小米净水器,已经用2年多了,3号都换过了,124换了一大箱子了,也没遇到LZ说的问题啊,难道是我运气好?

换下了滤芯我都放车库没扔,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没遇到过,家里两台小米净水器,已经用2年多了,3号都换过了,124换了一大箱子了,也没遇到LZ说的问 ...

当蜡烛点起来!
扔了!

网友(2020-05-02):
废水比是关键

网友:
觉得家用的不可靠,有每年维护的钱就够买桶装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拉倒吧,!ro膜上面的眼非常小,碳粉非常大,就像用纱布过滤西瓜一样,西瓜能把纱布的孔堵住嘛!反冲洗 ...

某些机器前后都有活性炭,分为前置和后置两个滤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些机器前后都有活性炭,分为前置和后置两个滤瓶

是的是的,我看见有一个小个的也是活性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