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开机提示SMART STATUS BAD,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9-09-02):
固态硬盘开机提示SMART STATUS BAD,进不去系统,
用U盘系统进入后,固态硬盘可以正常使用,
请问还能修复吗?

网友:
这种情况,优先备份你的重要数据,数据安全了,再折腾硬盘吧。
你可以先试试重做系统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S.M.A.R.T.是自动检测分析及报告技术的缩写(Self-Monitoring Analysis and Report Technology),这种技术可以对硬盘的磁头单元、盘片电机驱动系统、硬盘内部电路以及盘片表面媒介材料等进行监测,当S.M.A.R.T.监测并分析出硬盘可能出现问题时会及时向用户报警以避免电脑数据受到损失。

解决办法:
1、备份硬盘数据:尽管S.M.A.R.T报告有可能是误判,硬盘情况可能并没有检测报告所提到的那么严重,但从数据安全考虑,还是需要做好准备,将硬盘中原有的重要数据及时备份、新生成的重要数据即时备份到网络云盘或U盘中。

2、检测修复硬盘:可使用系统光盘或U盘启动电脑,运行DISKGENIUS等类似硬盘专用工具对硬盘进行检测,尝试整理碎片并修复坏道。

网友A:
和我的一样,不能能用,一般这样的不能写入和删除了,你认真试试吧。。。
我给我哥 买的 硬盘 坏了,然后发到广东   不见了,快递钱都赔给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不能能用,一般这样的不能写入和删除了,你认真试试吧。。。
我给我哥 买的 硬盘 坏了,然后发 ...

另外告诉你  这样的问题  开卡软件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