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 BG5M4 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09-02):
应该 是 场效应 管,先谢了

网友A:
把板子拍全一点啊,有点象双路MOS管,但又不太象,因为第一路的走线又不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拍全一点啊,有点象双路MOS管,但又不太象,因为第一路的走线又不象了。
...

是双路 mos

网友:
日、本货很容易查不到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