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玩弄一个3CE的颗粒

楼主(2019-09-02):
坏固态拆了个NW853

这货是3CE B0KB的颗粒,总容量3*48G=144G,可以上慧荣SM3281。

直接贴上

3CE识别正确,检测出型号:MT29F384G08EBCBB

指定L06B的ISP直接量产

量产成功,容量90%,开出来130G,还不错。

跑分也不错,3281基本没让人失望过。

跑圈通过,全盘写53读237。

SM3281贴B0KB的颗粒,直接用L06B的ISP开,丝毫没有问题!

完结,撒花!

网友A:
玩弄一词用的非常好,你试试往里考10g的文件看看会不会掉盘

网友:
感觉楼主狠厉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弄一词用的非常好,你试试往里考10g的文件看看会不会掉盘

跑圈不掉,考10G问题不大吧?

网友B:
需要设置参数和飞线吗,还是直接贴上就可以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置参数和飞线吗,还是直接贴上就可以开了

参数如果没有直接从黑片工具里复制,然后指定l06b的isp 直接量产,单贴不用跳线,更不用飞线。

网友:
这是连玩再弄的节奏么。

网友(2019-11-01):
同款颗粒,开出来跑ass掉盘

网友:
同款降级片开卡很轻松,重新插拔就要格式化,而且格式化失败。

网友C(2020-05-01):
你好 我这也有个3ce的b0kb  能把你设置好的量产软件发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这也有个3ce的b0kb  能把你设置好的量产软件发一份吗?

在老家,不太方便,找流星雨的帖子照着改就行

网友(2021-01-20):
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片子,直接用3268开的,有参数,读写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