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哲228风扇到货,拆开看看!

楼主(2019-09-02):
西哲风扇,前几天看到坛友有拆的,貌似看起来不爽。我也买了一个,型号228,可以加一根立柱在台扇和落地扇之间转换。
昨天刚到手,拆一下看看到底是啥情况。

外包装不多说,都是日本字

忘了拍整体照片了。到手没装就拆开来,看看底座。

扇叶

这个是底座和立杆连接的接头,中间有插座
插上立杆的同时,线路也接好了。

底座全貌

这是风扇这头的立杆,两个金属杆起到定位和固定的作用
中间黑色部分是插头,和底座对应。
拆开的时候有个按钮,一按就能拿下来。

重点来了,电机轴上有个轴承

电机貌似也不大,大家看看是什么电机?

这个电机转的时候是外面这个圆铁壳转。

扇叶后面的塑料壳子,用几颗自攻螺丝固定。

保护罩,扣在一起旋转一下用一颗螺丝固定。
中间的标志处有磁铁可以把遥控器吸在上面。

遥控器是红外的。

整体做工还可以,运转起来低档位没声音。可以左右转和上下左右360°转。
其他部位没拆

网友A:
那个,我就问一句:你看着不爽,干嘛还买
说个价格让大家看看性价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我就问一句:你看着不爽,干嘛还买
说个价格让大家看看性价比如何 ...

主要是看到那个拆机帖的时候已经快到货了。价格450

网友:
我都想买一个怎么现在老马家要799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到那个拆机帖的时候已经快到货了。价格450

太贵了 ,,美的那个布谷鸟活动的时候就199

网友:
风扇是美培亚的,不错!

网友:
好像风扇的摇头机构很奇怪,一个倾斜式转轴。大多数国产的风扇,最多垂直加左右两轴摇头,可以单独设定。8叶片加波浪面设计很少见。

网友:
450¥,确实不便宜啊

网友:
和一百多的直流变频风扇差别不大啊

网友:
美培亚电机,可能跟网上10几块那款电机一样

网友B:
外转子无刷,自带驱动的

网友:
太贵啦!可以买N台美的变频风扇啦!

网友(2020-07-03):
太贵了 ,,美的那个布谷鸟活动的时候就199:titter::titter:

网友:
想再买台14寸落地扇做补充,直流风扇不想买,在看个好的,某宝评论都不准,看2个外观不错都在搞好评返现

网友:
看起来不错,还真没用过这么高级的风扇

网友:
18年时跟风DIY了一台直流风扇,用的日电产30W无刷电机,本来用坛友的驱动板,但总觉得功能不够改成美的驱动板,用到现在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转子无刷,自带驱动的

这个颜色是单面板 不自带驱动 驱动在电脑板上

网友:
高档货,备几个蓄电池,停电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