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南京MF78万用表调零

楼主(2019-09-02):
收一台南京MF78万用表,指针不在零位,怎么调都调不了零位,请教一下大家有办法处理吗?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自我感觉成色还不错,85年的,就是指针到不了零位,郁闷

网友A:
可能游丝乱了。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是表头归零,还是欧姆档调零。表面对你,左边那个0叫归零,右边那个0 叫欧姆档调零。表头归零调表头下边正中的那个螺丝,欧姆档两表笔短接,调不到零,电池电压不足。

网友:
啥也不干不归零,调表针下方的一字螺丝,调不回的话,表可能受过重创。

可以拆开后盖,解开表头的贴纸,微调背面的螺丝,或直接校正游丝的固定桩。

网友:
同款91年mf78  你这个调游丝把。

网友:
调正面表头中间的塑料螺钉看看

楼主:
游丝调了最左就到这里了,右边也是,指针整体偏右了,有办法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是表头归零,还是欧姆档调零。表面对你,左边那个0叫归零,右边那个0 叫欧姆档调零。表头归零 ...

整体偏右了,不管左侧还是右侧的零位,有办法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机械调零调不到位。
表头肯定受到大的冲击力〈选错量程选错功能使用了〉了或游丝断开了,调背面贴纸下的游丝肯定能调过去就是不知道准确度差多少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搞定了。

下图的标签拿下,调整没什么作用。取开两侧卡子

拿了表针盖子,用手掰到零位了。右侧的话,短接表针,不容易到零位,不知对不对。

网友:
看做工就知道是个好婊了

网友:
逆时针旋转这旋钮就行了。

网友:
楼主对万用表一窍不通。一个是机械调零,就是表笔开路时,调整中间旋钮,使指针对齐左边零位处。测量电阻时,短接表笔,调节欧姆调零电位器,使表针对齐右边欧姆零位处。如果万用表精度不行,在最小电流档下接入标准电流,调节表头分流可调电阻,使指针与标准电流值一致。

网友:
另外还有一电位器是调整交流档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偏右了,不管左侧还是右侧的零位,有办法吗

表老了,保证左侧归零的前提下,在1k,100k电阻档,短接表笔能调到0的话,就做炮灰表用吧,【真正要调整整体偏差,要把表盘取下,找一下有2螺丝,拧下来,表盘向上推,轻轻取下,注意不要碰着表针。找到游丝外侧的焊点,用烙铁轻轻焊开,用镊子向里或向外推拉,直到把偏移调正,焊好。OK.,——不过这很危险,操作不好会使表变砖滴。新手不提倡这样做,】只是说一下调正思路,不负责技术指导。变砖后果自负。勿言未告知。

网友(2023-01-13):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表,好多年不用了,表还是好的,只是表盘档位的字有不少都模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搞定了。

下图的标签拿下,调整没什么作用。取开两侧卡子

对了,如果表针右端不归零是电池的事。

网友:
按温总把机械调零旋钮撬下来(我一般是切掉触头当装饰按回,懒时粘个胶带防灰)调里面至零位

网友: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调后面的那个螺丝,就是10楼图片所示的,可以调到合适,但整体灵敏度有变化,我调过,对2.5%l来说,还能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游丝乱了。

这个幅度,摔了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