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深更半夜维修一个九阳榨汁机JYZ-V15

楼主(2019-09-02):
领导拿来的,不转了。有硝烟味道。

主控电源4.7v稳压管短路,
连累一大堆元件起火冒烟!

这8脚不知是个啥,查不到。
但功能能猜到。

阻容降压整流部分拆光,
找个垃圾手电充电器板子代替。

串个in4148提高电压到和原电路差不多。

控制电路电源接通,0欧跨接电阻拆下。

无奈取消定时电路。

试机正常。

网友A:
九阳榨汁机市场占有率挺大的,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B:
有硝烟的味道。。。。。里面藏了二踢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阳榨汁机市场占有率挺大的,相对质量还可以。

那带减速器的电机挺好的,真想告诉他修不了了,电机拆了留下。查了一下,机器将近400块呢,还是算了,修修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硝烟的味道。。。。。里面藏了二踢脚?

炮仗吧,差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贵的机器,竟然用阻容哈哈,豆浆机都用上了9V小牛的说

网友:
领导一句话,要累死大婶呀!
定时电路是保护用的?
等牙膏ing

网友C:
维修手段简单粗暴,不错~

网友:
竟然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手段简单粗暴,不错~

电机带风扇,看样子没必要非得20分钟停,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带风扇,看样子没必要非得20分钟停,哈哈

嘿嘿 能转就行,定时其实无所谓~

网友:
领导的机器,别耍心眼,好好修,等着提升吧!

网友D:
谢谢分享。那个电机打包过来,我也相中她了。。。。。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东西不错,修高手

网友:
大半夜整一杯?

楼主:
不了不了,烂水果味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那个电机打包过来,我也相中她了。。。。。

领导还有两台…

网友(2020-02-16):
这个就是一个五伏电源啊 找一个五伏电源适配器很多的 电流大一点 功率足 寿命长 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