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数码值得买推荐的14.8元 台电幻灵 32G USB2.0 U盘全网首拆及简单测试

楼主(2019-09-02):
这个U盘来自于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的推荐,领券后14.8元入手(若算上返利的话,实际大约只花了12.5元左右。现在已经涨价,性价比大打折扣。)。因手痒,到手后简单测试了下就拆开了(外壳已经超声波焊死,不能无损拆解,用暴力才拆开,现在外壳基本已经废了,再次为牺牲的外壳默哀一分钟)。

请注意:因产品特性所限,不同批次可能用料会完全不同。另外,因条件较差,能力一般,加上发帖仓促,本文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也请大家手下留情,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

第一部分 外观及包装

虽U盘赠送了一个挂绳和一个扫码卡,扫码加好友后还可以好评晒单后微信返现(1元)。

包装正反两面。

台电U盘包装的一贯风格——非一次性包装,封签也可以轻松揭开。

U盘的正面和反面,大小可参考名片大小,外壳做工与台电之前的同类产品相比还算精致。

无盖推拉设计,推拉阻尼比较适中,手感还不错。

USB插头侧面激光刻印有型号序列号等信息。

U盘也仅仅重9g左右。

第二部分 性能简单测试

用最新的chipgenius 4.19.0723版本侦测出主控型号为YEESTOR SG1581,因闪存型号较新,无法侦测出具体型号,只显示闪存为1CE的32G TLC芯片。

根据闪存ID:2CA40832A100,查询闪存完整型号应与美光MT29F256G08EBHAF 最吻合。

美光MT29F256G08EBHAF的详细信息:3D TLC,1 ce,同步闪存,Vccq 电压为1.8V。

测试平台:
主板:联想 H81
CPU:Intel I3 4130
内存:威刚 DDR3 4G*2
操作系统:WINDOWS 10专业版 X64

因U盘出厂时已经分区格式化,以下测试均为出厂未使用空白盘状态下进行的测试,仅供参考:

CrystalDiskMark的测试成绩,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为24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9MB/s左右,这个速度即使对于USB2.0接口来说也实在有点太低了些。

AS_SSD_Benchmark测试成绩,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读写性能比较一般。

TxBENCH的测试成绩,默认500MB设置时读取速度与CrystalDiskMark的差不多,而不知为何写入速度竟然低到3MB/s,很不理想。

ATTO Disk Benchmark的测试成绩,其他还凑合,可4KB以下的读写性能实在堪忧。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默认500M时的测试成绩,写入曲线体现出典型的TLC风格。

urwtest 1.8的完整性测试,顺利通过,可证实U盘非扩容盘。不过因为写入速度较慢,测试耗时非常漫长。

由以上几项测试可以看到U盘读取性能一般,刚刚超过20MB/s,写入性能比较差,最高仅7MB/s。

在XP系统中(win10 64无法正常使用)用量产软件侦测出的闪存信息,显示闪存坏块为91个,出厂所用量产工具版本是1.8.7.9.861_190130(因所能找到的量产工具版本均早于此,所以就没有进行再次量产,以免导致不必要的性能下降或其他问题)。

第三部分 拆解

用刀片插入前后壳的缝隙,用力撬开外壳,然后将主控板和滑动支架一同取出。

主控板正面

主控板比较简洁,通用性很强的G2版型。

主控是YEESTOR SG1581,主控下侧设计有1.8Vccq 电压跳线,默认即设置为1.8V Vccq,以满足3D TLC闪存的需要。主控板没有LED指示灯,但预留有LED的焊盘,也就是D1。

主控板背面只有一个BGA封装的闪存,闪存焊盘为BGA与TSOP两用。

USB插头特写,焊接倒算工整,不过背面的焊锡略显单薄。

闪存上刻印的是PF620  -AR,还有32GB的印戳和DM32G702的丝印,基本可以确定闪存为32GB容量。

Spectek官网的激光标号解码页面获知PF620的完整型号为FBNB16A256G6KTBAFJ4

再通过查询Spectek闪存型号命名指南文档 得知该NAND有以下一些特性:

Mark Code   Part Number                                                    Product Family
PF620     FBNB16A256G6KTBAFJ4                              NAND FLASH
SpecTek NAND Flash Memory
FB = SpecTek
N(M) = Product Marking    Internal code for Laser Marker. Not applicable for customers.激光标记的内部代码。不适用于客户。
Cell Technology
B= Triple-level cell  就是 TLC
16A=Process Node,为3D-TLC。
Parent Density  存储密度
256G = 256Gib   ——原始设计容量为256Gb,也就是32GB
Density Grade  密度等级
(% of Parent Density)
6 = 50-90%  ——可用容量为原始容量的50-90%
Configuration 闪存形态
Number of I/O per LUN, ECC indicator, and special page size
K = x8 (normal page, size)  ——8位数据总线
Voltage 电压
T = Vcc: 3.3V | VccQ: 1.8V or 1.2V
Package Configuration Type 封装形态类别
B = # Die:1 | # CE Pins:1 | Num I/O Channels: 1  ——1 die;1 CE;单通道
Package Functionality Partial Type  封装功能部分类型
A = All CE(s) are valid and usable
Interface 接口
F = Async /NV-DDR2/NV-DDR3  ——异步/NV-DDR2同步/NV-DDR3同步,支持同步模式
Package Code 封装代码
J4 = 132/187-ball TBGA, 12 x 18 x 1.2   ——TBGA 132封装
其中Spectek的产品的档次定义:

Grade and Product Definition
-AR = Relaxed Spec    降低规格以确保测试通过。
这个-AR比AS\AL(最高档次,可视同为美光正片)和AF(低档次应用)要差一些,一般认为AR基本属于最低规格(通过降低测试条件)的合格品(再低就应该视作瑕疵/故障品)。

由以上信息可知,U盘闪存为32GB容量、1CE、单通道、支持同步模式、1.8V VCCQ供电、FBGA132封装的3D-TLC芯片。因为闪存可工作于同步模式(正常情况下这种闪存在USB3.0接口的读取速度超过100MB/s,不过因为现在所用的SG1581主控实在太过一般,限制了性能发挥),加上主控板是通用的G2版型,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将闪存换到其他USB3.0主控板上大幅提高读取速度。

总结:
台电 幻灵 32G USB2.0 U盘使用YEESTOR SG1581主控,闪存为1片(等同于美光MT29F256G08EBHAF)Spectek降级片PF620 /FBNB16A256G6KTBAFJ4(AR级别),32GB容量1CE的3D TLC芯片 。读取速度最高约22MB/s,写入速度最高约7MB/s,属于USB2.0接口 TLC闪存 U盘的正常水平。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这速度用USB2.0也够了

网友A:
台电出品必属垃圾,估计是用降速的方法提高稳定性

网友B:
黑片台能用ar级做U盘已经是很有良心啦

网友:
台电不太相信他

网友:
现在2.0的优盘是一年比一年烂

网友:
15块也就这样了

网友:
不错虽然速度慢点但是不扩容 之前买了几次都是扩容的

网友:
性价比不错,读写速度一般。

楼主:
算上佣金和返利后大约1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片台能用ar级做U盘已经是很有良心啦

闪存还算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电出品必属垃圾,估计是用降速的方法提高稳定性

主控性能不行。

网友C:
我屯了3个mlc一个SLC可以传家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屯了3个mlc一个SLC可以传家宝了

留好吧。现在TLC已经是主流了,QLC都不罕见了,PLC也已经上市了。

网友:
价格还是不错,合计5毛/G木牙膏了

网友:
好多年前买了8G的台电,到现在也没有坏,用着不错,于是就又买了32G的台电,结果没几天就坏了,看来质量是越做越差

网友:
主控越来越垃圾,刚开始慧荣,后来变安国,现在又是这个不知名的家伙,感觉量产CD-ROM的时候安国兼容性比慧荣差几百倍,不知道这个怎样

网友:
看到颗粒上打的爱心❤就知道颗粒不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H81  I3 3240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