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交流加热T12白菜数显--制作中,计划开源

楼主(2019-09-02):
论坛上或者淘宝上白菜616,牛肉白光,鲍鱼STM32白光大把,我觉得失去了DIY的乐趣,闲来练脑,再不练C语言和模电都忘记完了,于是有了下面这个高仿原版控制原理的T12。
特点如下:
           1、和原装白光一样变压器可以用40W的,短时过载可以达到80W。输入电压交流24V-28(空载28V,满载23-25V之间)
           2、过零采样和过零开关控制
           3、每秒测温1次--100次。
           4、mos控制交流,温升比原装951/952更低。
           5、不能用开关电源供电,因为是过零采样,并且要求变压器双绕组输出(带辅助电源6-10V)

上个半成品图:

PCB预览图

因为是交流加热,所以采样点频率很高(100HZ)
下面是恒温波形如图:

全功率加热的波形:

论坛上传不了视频,就先这样吧,有兴趣的 可以研究下原理图:

后续制作陆续更新,本质上可以用坏的936改造,省钱省时。原来的工频变压器可以直接用。

网友:
想法,创意相当不错,期待楼主完成后开源。

网友:
这个不错,我喜欢这种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交流加热的,可否能兼容JBC245的焊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交流加热的,可否能兼容JBC245的焊头?

我没用过JBC245,我刚去搜了下JBC245,论坛也有人仿制,貌似是可控硅控制交流。没见过他的原理图不清楚。

原理上讲是一样的。原版951/952是脉动直流加热,我的这个比原版的效率更高。板子也小,也不需要散热。

网友B:
交流对比直流有什么优点,比如说静电问题,安全问题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对比直流有什么优点,比如说静电问题,安全问题等。

交流加热是用工频变压器不整流,不滤波,直接给T12加热。 好处就是加热期间可以采样温度,MOS开关都是软开关。EMI少,相比开关电源焊接mos等敏感器件的时候更安全一点。

网友:
插头最好5针以上,这样手柄可以接入NTC,震动开关等

网友:
坐等看大作出品

网友A:
楼主,我不是很懂,请教一下,脉动直流也是直流,用纯交流加热T12里的热电偶是有正负的,是怎样工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不是很懂,请教一下,脉动直流也是直流,用纯交流加热T12里的热电偶是有正负的,是怎样工作的啊? ...

脉动直流和交流电有过零点,过零点的时候去采样T12的电动势就好了。

网友:
936的福音啊,我的936差点扔了,看来还能发挥下预热

网友:
楼主,意思就是T12交流加热和直流开关电源加热是完全不同的是吗?

网友:
期待分享。没看明白,交流控制是咋弄的?

网友:
交流加热,好评。开源不开源都是好评,值得借鉴,但是有些局限。

网友A:
楼主,936的变压器只有一个24伏绕组,那副绕组的供电也可以用同一绕组的24伏DC-DC降压供电吗?我有两个威乐85W的变压器,是24伏,带中心抽头是12伏,这个12伏当副绕组用可以吗?还是必须用独立副绕组?麻烦楼主了,谢谢!

网友C:
可以兼容936 1322 1321  t12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936的变压器只有一个24伏绕组,那副绕组的供电也可以用同一绕组的24伏DC-DC降压供电吗?我有两个威乐 ...

必须独立绕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买个1W的变压器就好了。我开源的版本会增加1W变压器的PCB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兼容936 1322 1321  t12 吗/

没做兼容,只支持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