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联想镁光M500DC企业级120G固态硬盘

楼主(2019-09-02):
镁光M500DC企业级120G固态硬盘拆机和大数据写入测试过程

楼主:
2019/4/30 00:01
累计通电时间:4小时
累计写入量:1293.52GB
累计写入量:1.26TB
累计读取量:337.47GB
累计读取量:0.33TB
当前温度:26℃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4/30 20:39
累计通电时间:6小时
累计写入量:2061.27GB
累计写入量:2.01TB
累计读取量:339.66GB
累计读取量:0.33TB
当前温度:30℃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1 00:19
累计通电时间:9小时
累计写入量:2114.96GB
累计写入量:2.07TB
累计读取量:1649.13GB
累计读取量:1.61TB
当前温度:24℃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1 17:19
累计通电时间:10小时
累计写入量:2116.39GB
累计写入量:2.07TB
累计读取量:2354.31GB
累计读取量:2.30TB
当前温度:25℃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1 19:02
累计通电时间:12小时
累计写入量:2116.69GB
累计写入量:2.07TB
累计读取量:3030.76GB
累计读取量:2.96TB
当前温度:25℃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2 15:12
累计通电时间:15小时
累计写入量:2257.01GB
累计写入量:2.20TB
累计读取量:3240.83GB
累计读取量:3.16TB
当前温度:25℃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22 20:29
累计通电时间:20小时
累计写入量:2462.97GB
累计写入量:2.41TB
累计读取量:4379.83GB
累计读取量:4.28TB
当前温度:23℃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22 21:59
累计通电时间:21小时
累计写入量:3282.44GB
累计写入量:3.21TB
累计读取量:4390.76GB
累计读取量:4.29TB
当前温度:27℃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24 02:29
累计通电时间:30小时
累计写入量:6022.53GB
累计写入量:5.88TB
累计读取量:4527.06GB
累计读取量:4.42TB
当前温度:27℃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24 23:12
累计通电时间:33小时
累计写入量:7622.84GB
累计写入量:7.44TB
累计读取量:4656.21GB
累计读取量:4.55TB
当前温度:27℃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25 13:50
累计通电时间:34小时
累计写入量:7658.24GB
累计写入量:7.48TB
累计读取量:4656.27GB
累计读取量:4.55TB
当前温度:27℃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25 15:40
累计通电时间:35小时
累计写入量:8638.93GB
累计写入量:8.44TB
累计读取量:4656.50GB
累计读取量:4.55TB
当前温度:31℃
耐久度损耗值:0%
2019/5/25 18:20
累计通电时间:38小时
累计写入量:9451.96GB
累计写入量:9.23TB
累计读取量:5439.29GB
累计读取量:5.31TB
当前温度:32℃
耐久度损耗值:1%
2019/5/25 22:15
累计通电时间:41小时
累计写入量:10807.53GB
累计写入量:10.55TB
累计读取量:6791.84GB
累计读取量:6.63TB
当前温度:28℃
耐久度损耗值:1%
2019/5/26 10:05
累计通电时间:46小时
累计写入量:10836.95GB
累计写入量:10.58TB
累计读取量:6909.66GB
累计读取量:6.75TB
当前温度:26℃
耐久度损耗值:1%
Life Remaining Gauge: 99%
   PN:00AH606-00AH606 SN:1985ED26 FW:MC42
   Number bytes written to SSD       : 1GB
   Number bytes supported by warranty: 500000GB
   Life Remaining Gauge: 99%

楼主:
2019/5/26 12:05
累计通电时间:50小时
累计写入量:11041.90GB
累计写入量:10.78TB
累计读取量:7065.26GB
累计读取量:6.90TB
当前温度:26℃
耐久度损耗值:1%

累计通电时间:51小时
累计写入量:11041.90GB
累计写入量:10.78TB
累计读取量:8896.49GB
累计读取量:8.69TB

累计通电时间:54小时
累计写入量:11640.66GB
累计写入量:11.37TB
累计读取量:10789.45GB
累计读取量:10.54TB
当前温度:27℃

2019/5/26 18:39
累计通电时间:55小时
累计写入量:11640.67GB
累计写入量:11.37TB
累计读取量:11960.30GB
累计读取量:11.68TB
当前温度:26℃

2019/5/26 20:39
累计通电时间:57小时
累计写入量:12534.49GB
累计写入量:12.24TB
累计读取量:12853.81GB
累计读取量:12.55TB
当前温度:26℃
耐久度损耗值:1%

2019/5/28 19:50
累计通电时间:61小时
累计写入量:13408.83GB
累计写入量:13.09TB  *(AD  78)
累计读取量:13435.53GB
累计读取量:13.12TB
当前温度:28℃
耐久度损耗值:1%

2019/5/28 20:50
累计通电时间:63小时
累计写入量:14527.20GB
累计写入量:14.19TB  *(AD  84)
累计读取量:13618.78GB
累计读取量:13.30TB
当前温度:24℃
耐久度损耗值:1%

2019/5/28 22:10
累计通电时间:64小时
累计写入量:14951.49GB
累计写入量:14.60TB  *(AD  86)
累计读取量:13618.79GB
累计读取量:13.30TB
当前温度:23℃
耐久度损耗值:1%

2019/5/29 02:10
累计通电时间:70小时
累计写入量:18538.88GB
累计写入量:18.10TB  *(AD  107)  Life Remaining Gauge: 98%
累计读取量:13618.80GB
累计读取量:13.30TB
耐久度损耗值:2%

2019/5/29 21:25
累计通电时间:74小时
累计写入量:20220.86GB
累计写入量:19.75TB   *(AD  117)  Life Remaining Gauge: 98%
累计读取量:13866.12GB
累计读取量:13.54TB
当前温度:27℃

2019/6/1 21:55
累计通电时间:78小时
累计写入量:20264.70GB
累计写入量:19.79TB
累计读取量:14150.50GB
累计读取量:13.82TB
当前温度:22℃
耐久度损耗值:2%

2019/6/4 21:25
累计通电时间:91小时
累计写入量:20290.07GB
累计写入量:19.81TB
累计读取量:14254.39GB
累计读取量:13.92TB
当前温度:26℃
耐久度损耗值:2%

2019/6/4 22:55
累计通电时间:92小时
累计写入量:20295.62GB
累计写入量:19.82TB
累计读取量:14258.59GB
累计读取量:13.92TB
当前温度:29℃
耐久度损耗值:2%

2019/6/7 21:10
累计通电时间:97小时
累计写入量:20341.11GB
累计写入量:19.86TB
累计读取量:14273.11GB
累计读取量:13.94TB
当前温度:30℃
耐久度损耗值:2%

2019/6/7 22:26
累计通电时间:98小时
累计写入量:21097.08GB
累计写入量:20.60TB
累计读取量:14273.11GB
累计读取量:13.94TB
当前温度:30℃
耐久度损耗值:2%

2019/6/8 00:56
累计通电时间:101小时
累计写入量:22636.88GB
累计写入量:22.11TB    AD131
累计读取量:14273.11GB
累计读取量:13.94TB

2019/6/8 08:20
累计通电时间:109小时
累计写入量:27206.73GB
累计写入量:26.57TB    AD158
累计读取量:14273.11GB
累计读取量:13.94TB
当前温度:29℃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6/8 13:20
累计通电时间:114小时
累计写入量:28162.99GB
累计写入量:27.50TB    AD163
累计读取量:15192.25GB
累计读取量:14.84TB
当前温度:26℃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6/8 19:40
累计通电时间:120小时
累计写入量:28269.04GB
累计写入量:27.61TB    AD164
累计读取量:15533.35GB
累计读取量:15.17TB
当前温度:26℃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6/8 21:50
累计通电时间:122小时
累计写入量:28593.87GB
累计写入量:27.92TB    AD166
累计读取量:15715.09GB
累计读取量:15.35TB
当前温度:26℃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6/9 13:10
累计通电时间:130小时
累计写入量:29922.45GB
累计写入量:29.22TB    AD174
累计读取量:15806.82GB
累计读取量:15.44TB
当前温度:27℃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6/9 15:15
累计通电时间:132小时
累计写入量:30769.08GB
累计写入量:30.05TB    AD178
累计读取量:15806.85GB
累计读取量:15.44TB
当前温度:27℃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6/9 21:05
累计通电时间:135小时
累计写入量:30835.11GB
累计写入量:30.11TB
累计读取量:16753.89GB
累计读取量:16.36TB
当前温度:26℃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7/11 19:29
累计通电时间:174小时
累计写入量:31090.30GB
累计写入量:30.36TB
累计读取量:17221.62GB
累计读取量:16.82TB
当前温度:25℃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7/28 13:01
累计通电时间:224小时
累计写入量:31219.21GB
累计写入量:30.49TB
累计读取量:18289.42GB
累计读取量:17.86TB
当前温度:31℃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8/9 22:12
累计通电时间:248小时
累计写入量:32006.57GB
累计写入量:31.26TB
累计读取量:18396.03GB
累计读取量:17.96TB
当前温度:32℃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8/10 16:12
累计通电时间:251小时
累计写入量:33370.37GB
累计写入量:32.59TB
累计读取量:18400.43GB
累计读取量:17.97TB
当前温度:32℃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8/10 17:22
累计通电时间:252小时
累计写入量:33844.48GB   (总写入量33T  AD 203)
累计写入量:33.05TB
累计读取量:18400.45GB
累计读取量:17.97TB
耐久度损耗值:3%

2019/8/11 22:36
累计通电时间:261小时
累计写入量:34981.14GB
累计写入量:34.16TB
累计读取量:18409.10GB
累计读取量:17.98TB
当前温度:33℃
耐久度损耗值:4%

2019/8/16 23:27
累计通电时间:274小时
累计写入量:37151.97GB
累计写入量:36.28TB
累计读取量:18681.75GB
累计读取量:18.24TB
当前温度:33℃
耐久度损耗值:4%

2019/8/17 22:10
累计通电时间:280小时
累计写入量:37672.32GB
累计写入量:36.79TB
累计读取量:18969.56GB
累计读取量:18.52TB
当前温度:32℃
耐久度损耗值:4%

2019/8/18 08:12
累计通电时间:293小时
累计写入量:43430.86GB
累计写入量:42.41TB
累计读取量:18969.60GB
累计读取量:18.53TB
当前温度:30℃
耐久度损耗值:5%

2019/8/18 13:32
累计通电时间:296小时
累计写入量:45101.36GB
累计写入量:44.04TB   AD264
累计读取量:18969.68GB
累计读取量:18.53TB
当前温度:35℃
耐久度损耗值:5%

2019/8/20 13:32
累计通电时间:307小时
累计写入量:49072.70GB
累计写入量:47.92TB
累计读取量:19911.03GB
累计读取量:19.44TB
当前温度:31℃
耐久度损耗值:5%

2019/8/20 22:32
累计通电时间:310小时
累计写入量:50785.11GB
累计写入量:49.59TB   AD298
累计读取量:19911.03GB
累计读取量:19.44TB
当前温度:36℃
耐久度损耗值:5%

2019/8/22 23:58
累计通电时间:312小时
累计写入量:51204.79GB
累计写入量:50.00TB   AD301
累计读取量:19912.15GB
累计读取量:19.45TB
当前温度:31℃
耐久度损耗值:6%

2019/8/26 22:31
累计通电时间:320小时
累计写入量:52070.62GB
累计写入量:50.85TB
累计读取量:19912.19GB
累计读取量:19.45TB
当前温度:35℃
耐久度损耗值:6%

2019/8/27 20:31
累计通电时间:322小时
累计写入量:52405.07GB
累计写入量:51.18TB
累计读取量:19930.60GB
累计读取量:19.46TB
当前温度:34℃
耐久度损耗值:6%

楼主:
联想定制的镁光OEM企业级m500dc 120G写入寿命0.5p(500T), PE次数超过3000  以上图片借用网上现成的图片  固态硬盘有保修期 所以没有拆机了

楼主:
通过电脑不断的写人,目前数据写入50T , PE300次左右。这个固态硬盘还是比较耐用,想写入500T的数据还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吧,我的测试一般都是电脑开机后开启的测试,关机停止的。就是想能不能通过一段时间的测试把这款镁光M500DC企业级120G固态硬盘数据写入超过500T来验证下。淘宝上现在这款固态硬盘都没有货了,那时入手的价格是169元。

楼主:
lnvgy_utl_ssd_6.01.11.19.14_windows_32-64 这个联想测试软件可以测试出固态硬盘的耐久度损耗值

网友:
有50%容量作为备用块,估计2021年也不一定会挂

网友A:
这是什么操作?只有6颗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操作?只有6颗闪存

多出的两颗当OP(50%),企业级的SSD通常OP都很大,我有一个M510DC 512G的实际闪存有768G

网友B(2019-11-18):
请问下,M500DC 120G和M510DC 120G内部颗粒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M500DC 120G和M510DC 120G内部颗粒是一样的吗?

容量一样,制程不同。M500DC是20nm的,M510DC是16nm的

网友:
看着那么多电容挺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