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八九年前的老长条音箱和无线低音炮拆解

楼主(2019-09-02):
有个小散热片没扣下来,不知道是啥芯片

原功放板不带蓝牙后加的一个蓝牙板,音频输入口一堆绿色的电容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低音炮是两个低音喇叭 ,对着装的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音质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音质可言?

长条箱子没啥音质, 有杂音 ,不知道啥原因   低音炮还行

网友B:
89年的音箱?30年前没有这种电路啊,这是21世纪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年的音箱?30年前没有这种电路啊,这是21世纪的吧?

板子上写的2011年日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写的2011年日期

失误,看漏了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