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慈慈6.5元的排插。

楼主(2019-09-02):
天猫9.5一个,做活动领了个减3快的券,6块5包邮到手。到手就拆给大家看看这货怎么样。

网友:
大功率用的话,估计开关会先发热化掉吧,接线方式叫什么冷压还是啥,没毛病。

网友A:
良心作品,赞一个,比公牛要好不少。

网友:
压焊的,类似于点焊,建议再加锡补焊下。

网友:
该加锡的地方都可以加点锡,同时也不建议使用功率过大的电器,尤其是电烤火炉、热得快这类需长时间插电使用的大功率负载,电磁炉没问题。

网友:
慈慈的还行,我也六块多撸了个这样的,别撸航嘉飞利浦的,那种插几次就松了

网友:
这是用电阻焊工艺焊出来的 通过上下两个焊针(下焊针很多其实就是工作台或者工件夹具 ) 压住工件(需要保证压力) 通电 让工件之间熔融
具体是哪种设备不知道 就比如点焊机 多功能无痕双面点焊机选适当的电极 简单调试 也能焊出这种效果 更不要说其他原理大致相同 焊接时也一样是对工件加压的其他设备

网友:
听这名字大概就是慈溪市产的,说不定离公牛厂不远呢

网友:
这个做工还说得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良心作品,赞一个,比公牛要好不少。

现在的一体化公牛比这的铜片应该是厚些了,早些年分体式的焊接的老标准的属实不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一体化公牛比这的铜片应该是厚些了,早些年分体式的焊接的老标准的属实不如这个 ...

感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