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阿帕奇电水壶不出水那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AHP-5018)烧水温控都正常。但两个触点出水没反应。先是怕电机坏了连接12V电转动正常。测量水壶对电机的输出压3V左右。测了4个整流管也正常。请教师傅再找那的问题。

网友A:
只有3V?继电器触点氧化导致电阻大?电机应该不是用继电器控制的吧?可是你这板上怎么有两个继电器?一个控制煮水,另一个是不是就是控制电机的?还是用一个NPN三极管控制电机到地的?按你说的煮水正常,所以12V应该是正常的才能驱动继电器吸合控制煮水。

网友B:
引出电机电源线。水壶注1/3水。加电12伏能出水不?不出水即为水泵坏。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出电机电源线。水壶注1/3水。加电12伏能出水不?不出水即为水泵坏。换即可。 ...

谢谢您的回复。按您说的方法检查能出水电泵没问题。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3V?继电器触点氧化导致电阻大?电机应该不是用继电器控制的吧?可是你这板上怎么有两个继电器?一个控 ...

谢谢您的回复。按照楼下的方法检查水泵没坏。上回测压印象2.8V。刚又测了是2.3V。而且触点开关没反应电压没变。哈哈不好意思门外汉闹笑话了。

网友C:
居然叫阿帕奇,太N了,这个该改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叫阿帕奇,太N了,这个该改名了

哈哈。霸气看来你是个军迷。

网友D:
两个继电器,一个是控加热的,一个是控制出水电机的吧,如果出水电机不坏的话,就要着重查继电器和继电器的驱动电路的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继电器,一个是控加热的,一个是控制出水电机的吧,如果出水电机不坏的话,就要着重查继电器和继电器的 ...

感谢如此明确的指点。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