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咨询下老铁们PAM8603m有没有替换的贴片

楼主(2019-09-02):
刚刚在拆解个音箱打算换掉这个芯片。不知道有没有懂的。立体声3w音响 PAM8603m发热比较严重打算换芯片

网友A:
发热严重说明功率不够,或电压高了,或自激了。

可以在确认电压额定的情况下,在音频输入对地并0.01电容滤除自激,还不行,就是功率太小了。

更换功率更大的芯片吧。

比如CS8305E,或其他更大功率的功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严重说明功率不够,或电压高了,或自激了。

可以在确认电压额定的情况下,在音频输入对地并0.01电容滤 ...

喇叭开大最大声破音  所以打算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严重说明功率不够,或电压高了,或自激了。

可以在确认电压额定的情况下,在音频输入对地并0.01电容滤 ...

有没有24脚直接更换的老铁

网友(2021-02-04):
3W应该是PAM8403吧,so-24封装的,PAM8610是10*2的

网友(2021-07-26):
PAM8406[崩坏3_希儿_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