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腾亚GSN50瓦斯射钉枪

楼主(2019-09-02):
一、前言
干的活不多吧,却对工具着了魔,一直想弄点先进的工具玩玩,前几天研究吊顶神器,在想有没有小点的,还想那带火药的钉子会不会自爆炸死人或炸瞎眼之类的,好像是搜到一个炸伤手的例子,在两年前研究锂电锤的时候,好像在哪里见到过瓦斯射钉枪,当时好像因为什么转移了注意力就放下它了,这几天安监控想弄个安角铁的电钻入了锐奇BL6412D,前几天贴子发了,视频大家也看了,用它安角铁感觉效率上还是差点事,可能是我钉子的事,又从网上听说宏挺的钻尾丝好,所以又入了两盒宏挺的燕尾丝,结果这种钉子还没实验,又入了瓦斯枪了

研究来去,网上说南山与腾亚是品牌,还见过一个德国艾德伦的还能打管夹,最终经过一晚上的思想斗争,入了力量大些的腾亚GSN50,好像是1450(要的塑料箱套装)好像怎么还优惠了50?最终1400入的

二、体积与重量
收到货之后有点后悔,因为塑料箱子太大了(大约50×48×15cm),见下图

箱子虽大,但这个东西有气罐感觉还是硬些的保护安全些,在最早买的时候犹豫买40还是50主要是考虑到重量,感觉这个50的嘴长能调距离,感觉调节之后与打钉的深度有关,但截止发文时我还没弄明白这个枪嘴的长度怎么调节只简单的打了两发钉子,安上气罐与电池,不到9斤重吧,我一个中年男人手持还没感觉怎么特别的重

三、击发两次实例

在墙上击发了一次(这里是租的房子想打瓷砖吧,因为房东在旁边看着怕打碎了不好看所以打的缝)打的还是挺深的,想用羊角锤将钉子撬出来看看力度怎么样,结果羊毛锤勾不住它;
大门里面的墙上一个铁架,上面松动了,正好实验一下,厚度没量可能有3-4mm?(主观猜测),在上面击发了一次,由于双层塑料保护,没有完全深入,声音方面,感觉不算小,也不算大,怎么说呢?偏大吧

四、钉子与气罐

我找的这个卖家是送2盒钉子(一盒送一瓶配套的气罐+1000颗3×22mm的钉子),我要求客服将送的钉子改成了3×32mm,如下图

上面打的就是这种规格的钉子,并不是腾亚原厂的(客服说贵,看来要我自己出钱,他说打这种前田工业的就行,反正是送,也不要求这么多了)

左侧黄瓶子是前田钉子送的就在盒子中,这个黑色的塑料头是分两层的,外层这个保护罩可以取下来(实际安装要取下它的),剩下的带透明白嘴的那一块好像叫啥气阀,这个东西是必须安到气罐上的,然后装入钉枪的对应位置,这个大家入的话自己看说明书就行没难度,主要是这个塑料罩的应用让我研究了好一小会儿

箱子送的有两个绿色的气阀(上面的气阀是气罐自送的),说是气温低于5度时要更换它(现在秋初也实验不了)说明书上好像说-5度工作不正常之类的也不太清楚,反正这个东西的说明书重点强调了安全性什么的字很多,我也没心细看,就简单说下怎么应用吧

五、简单操作流程

[安全示警] 说明书重点说了,要检修工具前必须先拆掉气罐与电池(个人觉得所有安全事项的重复都不能叫多余)!

1.钉子的安装
具体的说明书上有我简单说下,是从底部安装的,那个卡钉子的滑块在底部是可以按它让它弹起来,这样让钉子从它下面穿过的(不用图了,到手就会)

2.气罐的安装
注意事项就是上面说的,去掉外塑料帽,压好内塑料(叫啥气阀的东西,就是将它卡在气罐的边沿内,有点紧的),然后将气嘴对准气罐仓内有对应的接口,再扣上盖就行这里没难度,主要是气阀保护罩去掉这里可能一般人会有点搞不明白

3.电池的安装
推上卡上就行,这里不需要多说,到手即会

4.实践操作流程

1)枪嘴对准要打钉的位置,往前推枪,就是将枪嘴往枪内挤压
2)挤压进一定距离后,我们会听到枪内有风扇转动
3)听到风扇转动时,扣动扳机,啪的一声,钉子完成射击
4)之后,会听到较快的风扇转动声,持续个几秒应该时,不知道是散热还是散气

[提醒]:说明书后这个枪有什么保护,就是无钉子或钉子少于4颗是不能击发的,简单研究了下,好像是这的原因

图片这个位置有一个带尖的铜头,在钉子三颗时,卡钉的卡子会将这个铜尖顶进去,可能它处于里面的时候就不能击发,发文前并没有想到要讲这里,所以没有拍带钉子的图片现在也懒得再去拍一张,大家知道这里就行

六、用后感

用前想退货,感觉太大,出去装监控不实用,现在想想,要是接个小工程,指望那冲击起子钻燕尾丝,得累死(而且那东西不好用力,感觉别扭,可能只能用来安装大棚用吧),个人单手抬这个东西作工对我来说不算多么重,就是体积大了点,感觉也许在哪里会有点用(这个东西能打穿6mm钢板,卖家视频上说的我还没实验,那个什么40型号的能打4mm钢板

储藏室的支架是以前装修时,让人用气泵枪打的,现在我用这个工具应该也能自己再打个支架了,如果说要安监控就买这个东西,个人觉得是纯烧作了,因为对于软质墙,用锤子砸钢钉可能更适合,再就是那个20V的锂电钻也是不可取代的,这东西钻墙穿孔,体积要比这个东西小多了,钻个眼也不多么废事,而且那个打上的孔自攻丝还能取下来换位置啥的,这东西打上就是死的,所以各有优缺,个人觉得纯作监控完全没有必要入这东西(但我还是入了,也许是心理作怪,只是提醒后人了),感觉那些安门窗的适合用这个,不过咱不干这种活

这个东西的用法及注意事项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只是初试就迫不急待的来发文了,注意事项插多的,我现在没有M币,在网站搜索不了内容,好像关于瓦斯气钉枪只有一个介绍喜利得GX120的文章?好像那个东西巨贵,但这个腾亚的更平民一些……(相中德国艾德伦,能打管夹的是1250元左右,真的让我心动了,好像是40型号就是打4mm钢板,之所以没选择它是因为卖家评论里有差评,而腾亚的好几个卖家店里几乎没有差评,加上个人不太了解这些品牌,对“品牌”有执着的盲目信任所以最终入了腾亚,也是因为它能调打钉的深浅,感觉应用范围广
七、打钉深浅调节

这张图是刚咨询卖家得来的(其实我也注意到这个小把了),面对枪管方向(注意扣掉电池与气罐)此刻分左/中/右三档,这个把调至左边为最小力、默认在中间位置,调至右边打的最深(上面两次击发均是默认中间位置),原来是这样调

网友A:
因为这年代,太多人把这玩意改来打轴承球了……话说居然还网购得到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年代,太多人把这玩意改来打轴承球了……话说居然还网购得到啊,厉害 ...

直接说打钢珠呗

网友:
这东西长时间打也是累呀

网友B:
可以打穿6mm的钢板?确定有这么大劲?堪比手枪子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穿6mm的钢板?确定有这么大劲?堪比手枪子弹?

淘宝卖家做的有视频,我现在没条件测试,而且这把枪有三档力度调节默认是中档,个人觉得是有这个能力的,50系列定位就是打6mm钢板的,40系列是打4mm钢板,当初买这个是看中力度调节(寻思找木头或塑料支架别打穿了,具体的我个人还没有实验)

网友C(2019-10-15):
跟我一样,先是买了这把50钉枪,结果发现太大了,拿不动,尤其是上梯子,严重影响身体重心,赔钱退了,换个二手南山40钉枪,体形小很多,但还是觉的很重,国产钉枪,都是机械供气,压枪力度非常大才行,连打几枪手臂就酸痛了,国外钉枪是电子供气压枪力度非常轻柔。可惜国同买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我一样,先是买了这把50钉枪,结果发现太大了,拿不动,尤其是上梯子,严重影响身体重心,赔钱退了,换个 ...

喜利得的压枪力度也很大 气缸进气全靠压 4厘米的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喜利得的压枪力度也很大 气缸进气全靠压 4厘米的行程。

喜利得太高端了,没用过,但是淘宝有个二手美国小钉枪,说是电子供气,压枪很轻柔。而且,如果电子供气,就是压枪力量大,也可以通过换弹簧能改小阻力,机械供气的想改就难的,阻力不只是来自复位弹簧,主要是来自气瓶口的压力阀。

网友:
直接说打钢珠

网友:
这东西太暴力了。我喜欢

网友E:
这玩意设计给特种行业使用的, 民用只适合安装门窗的用用,打打固定在卡扣!

这个东西不适合安装监控,也不适合固定支架, 能打进去,但是不牢固, 容易拉出来!
我的GX120已经放起来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年代,太多人把这玩意改来打轴承球了……话说居然还网购得到啊,厉害 ...

没线又不好玩   有线被抓几率百分之99   所以没意思还是体力活安全

网友(2019-11-19):
以前见过安装铝窗的用的是带火药的墙钉,那个效率高。也轻便。

网友(2020-12-19):
听说台湾瓦解枪触击比较省力不知真假。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设计给特种行业使用的, 民用只适合安装门窗的用用,打打固定在卡扣!

这个东西不适合安装监控,也不 ...

这东西代替的是那种塑料胀栓,射钉比那个只会更牢固得多,而不是替代膨胀螺丝的

网友:
这玩意感觉跟个小炮似的,估计能打鸟

网友(2022-11-07):
这东西对我来说 就是在混凝土墙上固定pvc管实用,别的都一般

网友:
看到过装修师傅使用过,但是不知道工作原理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