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 沃视佳 自带后备电源的摄像头

楼主(2019-09-02):
说是1080p 的实际拆解发现最高只支持720p
沃视佳

智原GM813x处理器规格:处理器
  • GM8136S / GM8135S - 32位ARM CPU核心高达600MHz
  • GM8138S / GM8138 - 32位ARM CPU内核,256KB的L2缓存@ 400兆赫(GM8136S)或800兆赫(GM8138)
内存接口
  • GM8136S:1Gb SiP DDR; GM8135S:512Mb SiP DDR
  • GM8138:16位DDRII / III SDRAM接口; GM8138S:1Gb SiP DDR
  • SPI NOR / NAND闪存启动
视频编解码器
  • GM8135S: 720p @ 45 fps
  • GM8136S:720P @ 60fps; GM8135S:720P @ 45FPS
  • GM8138(S):1080 @ 45 fps
视频输入
  • MIPI,并口,Sub-LVDS; 仅GM8138(S): Hispi
  • YUV×2 2路720P;  仅GM8138(S): 4 * 960H解复用器
视频截取
  • BT.656输入(高达148.5兆赫)
  • BT.1120输入(高达148.5兆赫)
  • 支持54MHz的/ 108MHz的时钟频率72MHz和/ 144MHz的字节/帧隔行扫描模式
图像信号处理 - 时间和空间的3D降噪过滤;数字宽动态; 传感器WDR;色调映射;低照度灵敏度ISO6400;嵌入式IVS引擎

网友:
自带电池好评

网友A:
要是自带屏幕可以设置背光开关更好了,能放在自行车上FPV骑行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自带屏幕可以设置背光开关更好了,能放在自行车上FPV骑行录视频。

骑行建议买h.25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骑行建议买h.256的

去年好不容易从供应那,400多元订到一个H265的Hi3559海思运动相机,没想到同样分辨率的码率是联咏的两倍,设置H264和H265码率一样的高。目前我用的是联咏96650方案F68运动相机,加两三个32G存储卡。导出视频后用shanaencoder压缩成H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