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帮朋友修一个头掉了的闪迪CZ48优盘。

楼主(2019-09-02):
朋友装机插服务器USB口上,不小心把头儿别断了,让我帮忙给修修。闪迪CZ48 16G,MLC颗粒。

看下焊盘

焊盘完好,还残留着断的脚儿。

下面清理焊盘

准备一会儿找个头子直接用风枪吹上,所以把焊盘喂饱了锡。

找了个被自己玩坏的主控板,拆了个USB头子下来。

风枪吹上。

OK了,修好了。这个板子比较短,不是G2板,不知道有没有兼容的其它外壳。

按惯例,跑个分吧。

写入欠点,读取不错。

完结,撒花!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你自己?

网友:
焊盘没掉  都不用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你自己?

不是,是原来公司的一个同事。

网友B:
主控群联2251-03 可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群联2251-03 可量产

哦?群联马甲?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群联2251-03 可量产

我靠,有点毁三观啊,闪迪不是向来用自己的主控,自己的颗粒吗?这个竟然是群联主控+镁光颗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靠,有点毁三观啊,闪迪不是向来用自己的主控,自己的颗粒吗?这个竟然是群联主控+镁光颗粒
...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其实也就cz48有部分是03主控,但颗粒我没想到是镁光的,一般是03主控配自己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其实也就cz48有部分是03主控,但颗粒我没想到是镁光的,一般是03主控配自己颗粒 ...

我的CZ48 32G就是2303 + L95B,发热巨大,掉盘重新开卡又好了,速度也过得去

网友:
太惊喜?太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