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长虹55Q2R电视纯色自检问题

楼主(2019-09-02):
几年前买的长虹电视,型号55Q2R,用得LG原装硬屏,一体机可以不用机顶盒直接看有线电视(非iptv),带语音遥控老人用着也很方便,当时要六千多元也算是长虹的旗舰系列了。一年前开始,电视在收看时会莫名其妙突然进入老化自检模式,全屏变成几个纯色来回切换,声音还在正常播放,遥控器完全失灵。一开始时出现的频率不太高,关机断电后等一会儿重新开机就好,后来越来越严重有时一天出现两三次,终于最近开机不到十分钟就完全无法收看。打售后电话,因为过保只能自费维修,师傅说上门费几十元,拆机检测300起,换排线一百多,换板三百到五百。现在买个红米70寸才三千多,一气之下决定自己拆修看看到底啥毛病。

铺垫结束,直接上图

经过检查,画红圈的短排线就是导致纯色自检问题的罪魁祸首。这个排线负责把倍频板(上侧的大板)信号传递至逻辑板(下侧小板),目测排线并无松动,应该是时间长触点有氧化接触不良,两头用橡皮擦擦干净装好就行,如果还担心接触不良也可以在排线接头的背面贴上一块透明胶带以增加厚度。

提醒一下,拆卸时因为排线较短,要稍微小心。我是先拔了3号连接主板和倍频板的排线座,然后把倍频板的固定螺丝松开后撤出空间,从而拔下1号排线座,最后拔2号卡座。1号和3号排线座都是上掀下压型的,2号卡座为了配合LG的逻辑板是用的侧面捏插扣。万一不小心把露出来的这些排线弄断了也没事,某宝十多块钱就能买到,但千万不要随便动下侧铁板罩着的地方,那里有连接液晶屏的cof线,弄断了就要把整个屏幕送去返厂热压了。

以上,一分钱没花解决烦人的小问题。

网友:
有能力,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有能力就是好,我家的如果坏了,估计我就修不好

网友A:
这个是自带广电机顶盒功能,可以查卡看电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自带广电机顶盒功能,可以查卡看电视吗?

是的,一体机,可以直接插卡(要先插适合当地有线的解码大卡,大卡上插有线的识别小卡),接闭路线直接看电视。好处是可以直接用电视机的语音遥控、换台速度也快,不好的地方是没有机顶盒的回放和点播功能,也不能录像。国内好像只有长虹和海信有一体机了,索尼之类进口的都被要求阉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体机,可以直接插卡(要先插适合当地有线的解码大卡,大卡上插有线的识别小卡),接闭路线直接看 ...

进口的其实不是被要求阉割,主要是广电搞机卡绑定,一体机的机顶盒功能成了鸡肋,降低成本才阉割的,印象里lg有一体机。现在的电视基本就是个带音响的显示器

网友:
多看看这个版,修理店的人失业了

网友:
看上去挺好的啊,设计很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