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好奇工厂修曲面屏电视的时候是怎么放置的?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9-09-02):
家里的曲面屏电视背光坏了,已经送修了,好奇说工厂修的时候是怎么放置的?是屏下面垫个相同曲面的垫子吗?个人拆修的话要怎么修呢?有边框的还好一点,没边框的很容易弄坏屏幕吧?

网友:
这样不可以么

网友A:
有专门的治具来修理的。

网友B:
楼主肯定以为,维修厂就像夫妻老婆店吧

楼主:
就说的是不是这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治具来修理的。

我知道是用冶具来修,就想知道是啥样的,是垫在下面呢还是夹在四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以为,维修厂就像夫妻老婆店吧

我是想问维修的东西长啥样,个人的话能不能按原理自制一个,否则等保修期过了找人修也不划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维修的东西长啥样,个人的话能不能按原理自制一个,否则等保修期过了找人修也不划算啊 ...

你就修那么一个还要什么治具,就竖在桌子上直接修得了,最多人累一点

网友:
类似于这种

网友:
玻璃吸直接吸上来的

网友:
其实曲面屏的屏  是可以放在平面上的 多开几个屏就知道了  这东西就是把液晶面板装到一个有弧度的框里  原理就是面板有一定的允许形变  面板越大 韧性越好 这个开过大屏就知道了 不像小屏刚性那么强 但这不是不按规程操作的借口 比如图省事开大屏用小屏的吸盘  双手提起两边 这时面板中间是会下垂的 搞不好屏就折了 尤其是那种面板本身没有框的超薄面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厂家把面板搞成弧形后屏出竖线的故障也明显增多了 导致曲面电视的返修率 Emmmmm 不过现在好像有柔性屏幕了 估计会好很多吧

我开过的都是这种 也许有真正的弧形面板 只是我没见过

网友:
至于工厂 他们开屏用的是一种泡沫垫子 确实是有点弧度的 但弧度不大  他们是用的真空吸盘先把天车挪过来 放下治具 用上面的吸盘  吸住后 操作上升和移动 然后再放到垫子上 排气 移走治具
当然不是所有工厂都是这样的 而且返厂这东西很多品牌都是外包的 工厂只负责生产产品

网友:
现在更多的是给你换良品了。。。
产品设计很多都不太考虑维修了,毕竟现在产能过剩了。。